请教动态锁存比较器的延时与功耗

楼主(2007-05-20):
请教各位大牛 如何从理论上 推导计算 动态锁存比较器 的 延时与功耗

因为动态锁存比较器的电流只存在于  再生阶段的  起始瞬间  ,那该如何计算 延时与功耗呢?

先谢过了

楼主:
各位大虾 ,我做毕设 卡住了,希望有人能给指点一下。

急,先谢过了。

楼主:
各位,别光看阿  那位能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怎么牛人还是没有出现

楼主:
牛人们给回复一下啊

网友(2016-01-18):
在时钟上升沿过来的时候,电路会出现几个不同的区域(3个)。第二个区域,做小信号电路图,推到出输出的时域的表达式。。

对于功耗,可要分成几个阶段,分段计算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