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例化的困惑!

楼主(2007-05-20):
编一个简单的六路码盘采集模块,
将一个码盘采集模块,做成一个component,
(输入:ABC码道,clk,reset;输出:码盘计数16位)

然后期望元件例化的方法,调用六次,

但在Quartus中,竟告诉我IO口不够用。
CPLD可用116个,综合后,程序竟占用136个。

可是主程序中,Port定义也就6路ABC输出,6路计数值输出,时钟等。

难道元件例化过程中,将单独码盘采集模块也创建了IO口?

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顶一下,高手讲讲,期待ing

楼主:
昨天本想用procedure或者function也试试,

但忘记在哪看到过,说“过程”和“函数”体内,最好都是组合逻辑,
不能有时序逻辑。
(也不知这种说法对不对?)

可码盘计数,是一定要有时序逻辑。

唉~~~~ component出错, procedure和function又不能用。

抑郁啊~~~~~~~~~~~~~~~·

继续求助~~~~~~~~~~~~~··

楼主:
刚刚从网上看到某位大虾有关component的理解:

component         元件例化语句,用于对现有的实体定义为元件为准备调用作出声明,并配合port map()(端口映
射语句)以达到连接底层元件形成更高层次电路结构,用法如下:

当前的设计实体相当于一个高一层次的电路系统,而当前设计的实体中指定的接口相当于整个电路系统上的插座,而
被例化的实体形成的元件相当于要插在这些插座上的芯片。

我的那个问题在于:对外其实只有一个counter,例化时认为有6个,这就肯定超了啊!
呵呵

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如何分时复用这唯一的counter呢?

继续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