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中频接收机是否需要载波同步

楼主(2007-05-20):
零中频接收机是否需要载波同步,在相关论文中只看到通过PLL,分频器等产生本振信号,并没有与载波进行相位同步,个人认为,零中频接收属相干解调,本振应该与载波相位同步,即应该从接收信号中恢复载波,再进行直接下变频,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8-07-01):
我的理解:载波的同步模块在PLL里。

网友(2008-09-06):
of cource

need to do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应该在PLL的synthesis里做同步。

网友(2008-12-17):
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
对于正交变频,情况略有不同。
RF正交的情况下,不需要考虑相位问题。

网友:
RF正交dc的情况下,就没有相位同步的问题。
这个时候得到的0中频信号就是两路hilbert关系的基带信号。

网友:
不好意思,前面的回复错误。
非零中频的dc可以不考虑相位,但是0中频实际上已经是解调,这个时候
需要严格的相位同步。

网友(2009-05-19):
恩,我也觉得应该有同步!
另外借楼问一下,零中频混频器的输出需要匹配吗?如何匹配?谢谢!

网友:
大家好,我是新手!老师让做一个零中频混频器的测试板,有两个问题,我自己弄不懂,特此求教高手!
一、
混频器的LO信号如何产生?是直接找个信号源来,还是通过PLLRF信号中提取出来?这样是不是会麻烦一点?相位同步怎样设计?
二、
输出部分,这部分是重点!输出是频率为0的,这时还需要阻抗匹配吗?怎么设计呢?输出信号中有直流分量,直流滤除电路如何设计?
真诚的感谢大家!

网友(2009-10-21):
需要载波同步的,实际中肯定会有频偏的,用PLL跟踪载波的变化来完成准确的下变到零频。

网友(2010-10-03):
当然要同步,其主要考量因素有:本振偏差,多普勒频移等。

网友(2014-11-08):
一般LO 不需要做同步  可以在AD之后的数字里面做载波估计和相位同步  如果是差分信号的话 只需要做载波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