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弄过LPT并口的吗?怎么和16位的设备相连啊?

楼主(2007-05-20):
给点建议啊

我想用PC 并口和dsp进行通信,可是dsp是16位的

网友:
分成两个8位的,分次读取。可以用带3态的总线驱动芯片。

网友(2008-02-23):
我的PCI扩展并口卡怎么了??

想找个PCI扩展并口卡但是买回来的扩展卡地址都不是我想要的地址(我要的地址要为0x378或0X278或0X3BC任意一个都行)难到就买的扩展卡地址不能修改吗?
请各位帮忙!有什么推荐的PCI扩展并口卡或是修改并口地址的软件!
谢谢!我的QQ179359254

网友:
兄弟你好;
      不才精通PC机的并口操作,而且在VC/TC下编写了很多LPT操作的程序,可以交流交流。下面放一个不才自己做的关于AD采样的LPT程序。是串口的,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子程序源代码,可以直接调用。哈哈。 如果大家感兴趣再放出硬件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