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能安装到RHEL3上否?

楼主(2007-05-20):
LinuxOS:RHEL3

按说vcs和Redhat的版本非常对应,但是安装输入“vcs  top.v design.v”之后出现:
“Invalid parameter.
   Make sure that the right VCS libraries are being linked in.”
疑惑中,郁闷中!
还请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when i type "vcs top.v design.v" in a terminal,and the error appears:
“Invalid parameter.
Make sure that the right VCS libraries are being linked in.”

refer to my license server log:
DENIED: "VCSCompiler_Net <ibm@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doesnt support the feature (-400,500),contact synopsys support centre ...)
but i can find the "VCSCompiler_Net" feature in the license server log file.

pls help me,and thank you very much !
sevid

网友:
先确保安装了版本合适的GCC

网友:
肯定没问题,我们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in fact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license file .
it should be generated by "sss key gen" and it should have enough features of vcs .
end of the topic.
anyway,thanks for all your help !

se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