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益带宽积

楼主(2007-05-21):
如果设计一个带宽为DC-100MHz的放大器,总增益为50倍,共三级放大,运算放大器的单位增益带宽为1GHz,假设三级的放大倍数分别为2,5,5, 请问如何估算总带宽?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有知道的高手吗,帮忙解决一下吧!谢谢!

网友:
模拟书上有个公司, 可以算一下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是那本书上有公式呀?能具体说一下吗,谢了!

网友:
gbp=1g 近似为gain*BW=1G if gain is 5 BW is 200M

楼主:
第一级为:+2,那么它的-3dB带宽=1000MHz/2=500MHz,第二和第三级的增益都为+5,那么它的-3dB带宽=1000MHz/5=200MHz带宽为200MHz,那么整个OP的带宽就是200MHz?

网友:
200M/sqrt(2)

楼主:
vdslafe,谢谢你的答复,为什么整个OP的带宽要选3级中最小的带宽,为什么还要除以(sqrt2)?

网友:
跑得慢得决定速度

哈哈,发现w0/sqrt(2) 记错了。
如果两个amplifier banwdith 一样, 就是 1/(1+jw/w0)^2, 3db 就应该是 sqrt(sqrt(2)-1) * w0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楼主:
thank you for all answer!

网友(2010-07-08):
但是带宽保持不变 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