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verilog编写程序怎么来实现任意分频

楼主(2007-05-21):
请教:用verilog编写程序怎么来实现任意分频

包括整数倍分频或者分数倍的分频的实现
比如实现7分频或者8/3分频
有没有详细的资料介绍呢?
实现整数倍分频编写的程序编译能通过,但综合不能通过
希望得到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贴编译通过的代码
一定是用了不可综合语句

网友:
网上有源代码好像

楼主:
贴编译通过的代码
一定是用了不可综合语句

------意思是能够综合的语句都是不能被编译通过的?
不会吧,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继续请教
谢谢!

网友:
可综合的语句一定能编译通过,编译通过的语句不一定能综合。。。。。。。。。。。。。

网友(2008-02-15):
5楼的话有理!
比如:delay,initial,wait,fork,join,repeat等都综合不了!

网友:
是可以的,我好像有个资料,改天找下,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