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7-05-21):
代码如下:
module clk(rst,sclk,dll,mclk,fsmclk1,fsmclk2,fsmclk3,fsmclk4,tmpclk1,tmpclk2,tmpclk3,tmpclk4,tmpclk12,tmpclk34,trkclk2,trkclk4,tempclk);
     input sclk,dll,rst;
     output  mclk,tempclk,fsmclk1,fsmclk2,fsmclk3,fsmclk4,tmpclk1,tmpclk2,tmpclk3,tmpclk4,tmpclk12,tmpclk34,trkclk2,trkclk4;
     reg tempclk,tmpclk1,tmpclk2,tmpclk3,tmpclk4;
   assign mclk=~dll;
assign fsmclk1=sclk & mclk & tempclk & rst;
assign fsmclk2=sclk & mclk & ~tempclk & rst;
   assign fsmclk3=~sclk & mclk & tempclk & rst;
assign fsmclk4=~sclk & mclk & ~tempclk & rst;
always @(posedge dll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tempclk<=1;
  else
    tempclk<=~tempclk;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tmpclk1 <= 1'b0;
  else
        tmpclk1 <= ~tmpclk1;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tmpclk2 <= 1'b0;
  else if(~tmpclk1)
        tmpclk2 <= ~tmpclk2;
always @(negedge s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tmpclk3 <= 1'b0;
  else
        tmpclk3 <= ~tmpclk3;
always @(negedge s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tmpclk4 <= 1'b0;
  else if(~tmpclk3)
        tmpclk4 <= ~tmpclk4;
   assign tmpclk12=tmpclk1 & tmpclk2;
assign trkclk2=tmpclk1 & tmpclk2 & fsmclk2;
assign tmpclk34=tmpclk3 & tmpclk4;
assign trkclk4=tmpclk1 & tmpclk2 & fsmclk4;
endmodule
编译的波形图如图所示:

楼主:
问题:
fsmclk1、fsmclk2、fsmclk3、fsmclk4这四个信号是由已经得到的3个信号与产生的,但是fsmclk1、fsmclk2、fsmclk3、fsmclk4这四个信号必须是fsmclk1最先出现高电平,然后依次是fsmclk1、fsmclk2、fsmclk3、fsmclk4出现高电平
不知道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希望得到高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