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de2要停止程序运行怎么做?

楼主(2007-05-21):
问一下de2要停止程序运行怎么做?是不是直接关闭电源就可以呢?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怪 呵呵

打个比方来说:
你的PC机,你要如何停止你的windows?

如果你的程序是无限循环的话 那只有power down了 如果运行完就结束的程序那不管你有电没电 它运行一遍就已经结束了 呵呵

楼主:
我是运行自带的demo程序,不知道如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