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用fpga做过AC '97芯片控制器方面的

楼主(2007-05-21):
我们可以讨论以下

网友:
我做过几年,知道一些,你想讨论什么?

楼主:
想请教一下 如何您是如何来同步时钟域的 用异步时钟么 还是用高频时钟采样低频 系统时钟用了大概多少MHz?谢谢

网友:
其实根据daasheet您能够把数据抓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