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保护的作用

楼主(2007-05-22):
在电路中,我加了输出/输入ESD保护后,使我的高频电路的带宽大大降低,如果这样可否不加ESD保护,或怎么能使ESD保护电路不影响我的带宽呢?

网友:
不加esd肯定不行,只有想办法用很小面积的esd器件来达到同样的esd效果。

网友:
可以选择一些合适的ESD保护结构,这样可以节省面积。并减少寄生电容

网友:
只有想办法减小面积,降低电容了 !

楼主:
先谢谢各位回复了。可我在不加ESD保护时带宽大概在1G多,可加了后只有100-200M了,我如果不加ESD测试时影响有多大?怎么减小ESD的面积,是利用库中提供的ESD保护的版图,还是利用反向pn结二极管?还是自己画一个比较好,哪里有关于这方面的书可以参考呢?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看RF-ESD论文吧!

网友:
建议你用diode保护。
另外,你可以考虑whole-esd保护,将esd current通过power line排走, 这样可以减小单个pin的esd circuit面积。

网友:
不加esd的结果可能是一碰就坏

网友:
ESD must add to circuit, or else there is a serious problem, generaly speaking, ESD circuit could decrease bandwidth, because ESD
MOS WL are more large than general mos , having largre capacitance, so you must decrease area of ESD mos.

网友:
只能是在ESD保护器件的结构上下点工夫了!

楼主:
我现在采用的ESD保护是简单的反相二级管,加ESD后带宽前仿后仿都很窄,那么我在描述电路带宽时是采用不加ESD保护电路的带宽还是加ESD后的带宽呢?而且我的电路的带宽是中间有一段增益较低而后面又高起来,因此这样算不算带宽窄,仿真增益见附件。希望大家能指点。

网友:
ESD是一定要加的。
但输入和输出可以有差别,对输入减小限流电阻或不要,用diode即可,一定要参考foundry关于esd的建议(有相关的文件),输入PAD也要小心选择,它引入的寄生电容也很大,同时增强高速输入端电源的clamp电路;如果是窄带,可以考虑其他esd形式。
对输出,因为本身输出管drain有一定的防护能力,diode可以小一些。另,layout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可以留意下。

请指正。

网友:
建议你去查查TI  EDS方面的专利

网友:
肯定了,你选择的ESD保护的是PN结,他们的结电容当然大了,你可以选择其它结电容小的 电路

网友:
在给电路加esd保护器件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esd引起的寄生效应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2014-11-27):
可以考虑使用SCR结构的ESD器件,设计时既要考虑栓锁效应的影响,又要考虑在所用的工艺下,它的触发电压多高,如果高于被保护器件的栅氧击穿电压,就要想办法把触发电压降下来,具体有很多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