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下,数据采集卡一般有没有模数转换功能的?

楼主(2007-05-22):
弱弱地问下,数据采集卡一般有没有模数转换功能的?

网友:
完全取决于你的采集卡

楼主:
那又什么型号的数据采集卡可以实现这功能的?说说?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呀:看你采集的是什么信号了,如果是模拟信号,采集卡上需要模数转换部分;如果是采入的直接是数字信号,不需要。比如,现在的大多数工业相机,大部分输出的是数字信号,平台上的采集卡就不需要模数转换部分,但是以前的很多模拟相机,肯定需要模数转换。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