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052中的LRDY#信号。。

楼主(2007-05-22):
如果外设是永远准备好的,是不是就该拉低
我好像接错了
那么我在bus region descriptor寄存器中使LRDY不使能是否可先忽略这个错误?

楼主:
我现在读写本地端就会当机

可能本地端接线有问题。。
我发原理图
各位帮我看下

网友(2007-06-23):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作9052,有问题请教一下,可以吗?我的邮箱lguob@tom.com。谢谢!

网友(2007-08-16):
LRDY#的有效状态实际上应该是和你选择的方式有关的,local方式和仿ISA方式是不一样的,9052的手册上应该有说明的,如果刚开始设计的时候不知如何操作,事实上在配置里可以选择不使用RE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