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7.1的simulink中怎么没有了altera的模块

楼主(2007-05-22):
matlab7.1的simulink中怎么没有了altera的模块,以前的旧版本见到过!不过那版没有了

.

网友:
bu不知道

网友:
NCD( 非線性控制設計 )也不見了

网友:
真的是太棒了!!

网友(2007-09-19):
要自己去altera公司下,然后装上去。。必须你已经装了quartus2软件。。

网友(2008-05-09):
个人认为楼主要找的这个文件中的内容应该在dsp builder 安装文件夹下的bin里。

还要设置一个环境变量请检查系统属性的高级选项页的环境变量是否有变量“DSPBUILDER_ROOTDIR”,且其值设置为DSP Builder的安装目录(如D:\Altera\DSPBuilder\

网友(2008-11-05):
这个好像要自己另外安装。

网友(2010-12-09):
dsp builder要嵌套在simulink里面的,要安装dsp buil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