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比较器的比较精度大概可以做到多少毫伏?

楼主(2007-05-22):
电压
几十毫伏or几个毫伏?
谢谢!

楼主:
奇怪啊竟然没有人回复

网友:
<5mv应该没问题!

网友:
要看具体的应用场合,比如ad的位数

网友:
几mv至几十mv都行

网友:
应该是你需要多少的问题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process都不可能把一组device做到完全的match,所以offset必然会把你的comparator的resolution限制在十几个milli甚至几十个milli的范围,这是跟process有关的。当然你可以通过更好的layout或者更好地把input device进行trade off使mismatch降到更低,从而使精度提高到几个milli,如果想得到更高的精度可以加入offset compensation,当然这也涉及到一个speed,chip size,resolution的一个trade off问题。一句话,按照你的需要去设计电路。

网友:
精度和你采用的比较器架构,电流源大小都有关系,一般普通架构的比较器大约是10mV 左右。

楼主:
如果是要求比较精度 小于5mv的样子,一般用什么样的电路结构来实现呢?
还有,offset是不是不能用tran来仿真看到?
需要用其他的分析吗?

网友:
5mV offfset 是 3 sigma?
如果速度和面积无所谓,就用大的管子就 okey 了

网友(2007-12-28):
如果你只是要求精度的话,
可以做到跟噪声一样大

网友(2011-07-10):
楼主你好,想问下比较器精度要怎么仿真?你有答案了么?
我的方法是在固定参考输入一端,对另一端在参考输入附近直流扫描
在 结果浏览器中读出输入电压到计算器中 然后plot,然后再从浏览器中读出输出
这样两个图在一个wave中显示出来
  然后 读出 翻转的 输入之差
  我仿真出来我的精度才400微V,  这样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simulation setup看来OK。不过好像你的仿真暂未考虑process and mismatch variation,需配合monte carlo来仿真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现在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2014-05-07):
<5mV,做到<1mV,可能在实际中出现吗?

网友:
可以做到,比较器的精度实际指的是它的分辨率,这主要取决于比较器的增益。比如,输出摆幅是5V, 分辨率就是5V/Av.

至于offset,属于偏差,不应该被理解为精度。offset可以通过调零等手段消除,做些一般努力,1mV可以做到。使用高级技巧,可以做到几个uV。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解答~~那要是LSB<1mV的话,还有戏么?在比较器上做个offset cancelling就能实现么?先不考虑noise……

网友:
一般要求不高,普通测试好像在10mv内。

网友:
如果是运放作为比较器的话,应该看运放增益的大小的吧

网友(2015-10-15):
    400uV ?

那类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