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振荡器启振

楼主(2007-05-22):
请问
各位大侠有没有人
仿真过cmos晶体振荡器
有没有碰到过不能启振的现象啊
请问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频率是多大的晶振?
电路好像也不对啊,这种电路不可能起振的。

网友:
如楼上所说,你这个电路连的有问题,建议察看以下具体的文献后再做

网友:
看什么文献?

网友:
没钱,回复一个看看

网友:
没钱,看不到电路,不过一般电路内部只是一个启动电路,原理类似电容三点式

网友:
防真时电源应该加一个跳变,不能直接设定一个直流电压,这样仿真才合理。

楼主:
还没有搞定

怎么使之启振到是可以解决
但是却无法使之长期振荡下去。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仿真一个负电阻

网友:
把c1,c2接到vdd的端换成gnd试试

网友:
FYI

如楼上所说,你这个电路连的有问题,建议察看以下具体的文献后再做

楼主:
模型有问题???

你们说模型有问题
请指教啊
至于C1C2接高压还是接地
其实在小信号模型下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啊
而且实际操作中我也基本上是把这两个接地!

“这个电路的基本原理是负电阻”

如果是其它问题还请指教
谢谢!
ps:文献我已经看了一大把了

网友:
图片看不到!

如果电路没有问题,那可以在晶体模型的电容或电感上加初始值

楼主:
我有加初始值

加入初始值,是可以迅速启振
但是我碰到了是
振荡一段时间后
振荡波形迅速衰减。

网友A:
The problem is your feedback resistor. That resistance can neither be large nor be small. If it is too large, the operating point of inverter-amplifier will shift to GND. If it is too small, the resistor feedback loop will dominate. Thus, fine tune that resistor is a must.

In your case, the resistance is definitely small. You may use small W/L ratio for the feedback transistors.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problem is your feedback resistor. That resistance can neither be large nor be small. If it is too large, the operating point of inverter-amplifier will shift to GND. If it is too small, the  ...

Thank you very much
can you tell how to confirm the min and max?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problem is your feedback resistor. That resistance can neither be large nor be small. If it is too large, the operating point of inverter-amplifier will shift to GND. If it is too small, the  ...

thank you very much
can you tell how to confirm the min and mix feedback resistor?
thank you!

网友A:
First, make sure the inverting amplifier will NOT be outside amplifying region (become latch) as resistor goes high, R-max is found. Second, make sure the oscillation has no attenuation as resistor goes low, R-min is found.
You may pick up R-min<R<R-max. For CMOS, the first step may be ignored since input impedence of inverter is close to infinity.

By the way, if you have Cadence Spectre, I suggest to use it instead of Hspice. Spectre can make crystal oscillator to start up more easy and quickly.

楼主:
feedback res

引用 网友A:
First, make sure the inverting amplifier will NOT be outside amplifying region (become latch) as resistor goes high, R-max is found. Second, make sure the oscillation has no attenuation as resist ...

can you offer expample about how to confirm!
because i simulation a crystal osc as follow in pspice,but when i change the feedback res from 5.55meg to 5.7meg ,i find to have great effect .it can oscillate at 5.55meg ,but cann't oscillator when i change the feedback res.
that's why?

netlist
*******************
* source 100K
C_C4         N00619 N00563  1.72169576e-012
M_M1         N00563 N00619 N01138 0 nmos
+ L=16u
+ W=0.8u
+ M=10
M_M2         N00563 N00619 N01172 N01467 pmos
+ L=16u
+ W=0.8u
+ M=22
V_V1         N01467 0
+PWL 0 0 20u 3v 30u 0 40u 3v
R_R1         N01172 N01467  1000k
R_R3         N00619 N11450  18.5k
R_R2         0 N01138  1000k
C_C1         0 N00619  5p
C_C2         0 N00563  5p
L_L1         N11450 N03952  588.873289 IC=1uA
R_Rf         N00619 N00563  {r}
C_C3         N03952 N00563  4.30423941e-015
.PARAM  r=5.55meg

.model pmos pmos vto=-0.70 kp=50u gamma=0.57 lambda=0.05 phi=
+0.8 mj=0.5 mjsw=0.35 cgbo=700p cgso=220p cgdo=200p cj=
+560u cjsw=350p ld=0.014u tox=14n

.model nmos nmos vto=0.70 kp=110u gamma=0.4 lambda=0.04 phi=
+0.7 mj=0.5 mjsw=0.38 cgbo=700p cgso=220p cgdo=200p cj=
+770u cjsw=380p ld=0.016u tox=14n

******************

网友:
Why is there a 1Mohm resistor between sub and power? Why is the power stimulus applied through PSUB? Strang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match the analysis under different Rf condition, respectively, after removing those 2 resistor. (Refer to attachments)

Keep in mind that horn-shape waveform means correct results, just like waveform under 500M Rf condition.

网友:
Actually, you use 100kHz crystal, right?

楼主:
sure 100k

to:lianggu
thank you very much !

i'm sure it is the 100khz crystal .because i get it from a pspice lib.

r1  r2  m1 m2  consist as  a inverter amplify!

to:"Why is the power stimulus applied through PSUB? Strange!www"

i can't see . i don't connect  the psub to vdd!
i connect "b" pole of pmos to vdd to avoid the substrate effects.

i will make a trial use spetre tomorrow!
can you tell me how to confirm the min or min feedback res in theory?

网友:
You are confusing me.

Based on your netlist, R1 is connected between PMOS's source and well, R2 is connected between NMOS's source and sub. Am I right?

Actually, there is no formula for exact Rmax and Rmin in any text book. But if you have this idea in your mind, you may get the Rmax and Rmin from simulation. As shown in my example, Rf must be higher than 50M. (You may fine tune Rf to get accurate Rmin value.) As what I said before, since input impedence of CMOS inverting amplifier is ideally infinity, Rmax might be quite large. Thus, you don't need to care about it. Good Luck!

楼主:
thankyou lianggu

"R1 is connected between PMOS's source and well, R2 is connected between NMOS's source and sub. Am I right?"
yes ,but the pmos's well  connect to the Vdd,and nmos's sub connect the Gnd.

because rain ,today i don't go to lab to have a trial.
but i have a trial in hspice, i find when i cancel the initial value of the inductance of crystal or reduce initial value to a quite small value,the crystal  can't start up!
that's why,can you tell me ?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A:
Hi, Buddy, you are pretty aggressive. I like it.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ose two 1MOhm resistors? Even if they are used for ESD, they are still not right.

For any kind of oscillator, it has two steady states, one is ZERO state, the other is OSCILLATION state. If no initialization when oscillator startup, it will be always in ZERO state. Thus, you need to give an initial condition to oscillator to push it leave for oscillation.

I did this kind of oscillator about 11 years ago. Although it is simple, but you can get some sense on analog design. More projects you did, More sense you would have. Sense is very important in analog/RF/microwave 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Buddy, you are pretty aggressive. I like it.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ose two 1MOhm resistors? Even if they are used for ESD, they are still not right.

For any kind of oscillator, it  ...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one purpose for add 1mohm resistors,because conveniently  count the gm of inv amplify by hand.
because i can't get the Rds of pmos and nmos, and when the frequently of crystal oscillator is small there is a mix & min  value of gm.
( attachments is the paper introduce this theory)

start-up condition of cmos oscillators(i can't see).rar

网友:
引用 楼主:
to:lianggu
thank you very much !

i'm sure it is the 100khz crystal .because i get it from a pspice lib.

r1  r2  m1 m2  consist as  a inverter amplify!

to:"Why is the power  ...

on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you never use crystal model in your spice lib when you simulate crystal oscillaor.
you should have your own crystal model according to your crystal spec, such as Q? Rs? Cs? Cp? from your crystal datasheet.
another thing is that what is your crystal osc's spec, power? size? or just working properly?
it affects your circuit design a lot,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structures and which is yours.
when you get right crystal model and get your spec consideration done, which means you're ready to begin the circuit design.
FYI.

楼主:
power size affect osc design?

to:sk1105
first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i use the Equivalent crystal circuit and the parameter form the xtal lib of pspice 9.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khz frequency standard, DT cut, parallel resonant, Q=20000
*   calibration capacitance = 5pf
.subckt QZP100K 1 2
*
  lqz 1 11 lmod 588.873289
  .model lmod ind(tc2=3.5e-8)
  cs 11 12 4.30423941e-015
  rqz 12 2 18.5k
  cp 1 2 1.72169576e-012
.ends
******************

"another thing is that what is your crystal osc's spec, power? size? or just working properly?中国电子顶级开发网/o$j*yg Q5X'B(Ra
it affects your circuit design a lot,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structures and which is yours."

can you give m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e crystal size/ power affect the design? because the crystal model in pspice and the equivalent crystal circuit don't include the crystal osc'c power &size.

楼主:
noise

there is other problem:
we know in practical the oscillator start up by noise (main from source).So I simulate the noise by a vpwl source,but it can't start up .that is why?
have somebody know it?
for example:
* osc 100K
.PROT
.inc 'd:\hs\level3'
.UNPROT
M_M1         VOUT IN 0 0 n
+ L=16u
+ W=0.8u
+ M=10
M_M2         VOUT IN vdd vdd p
+ L=16u
+ W=0.8u
+ M=22
V_V1         vdd 0 3v
C_C1         IN 0  5p
C_C2         0 VOUT  5p

***crystal**
C_C4         IN VOUT  1.72169576e-012
R_R3         IN N11450  18.5k
L_L1         N11450 N03952  588.873289 IC=1uA
C_C3         N03952 VOUT  4.30423941e-015
****
R_Rf         IN VOUT  50meg
.tran 1ns 20ms
.probe tran  v(in) v(vout)
.end
when I set the IC=1uA, the swing equal  to 3V(=Vdd). but when i set it to 0.1uA ,the swing equal to only 0.06V. finally i set it to 0.01uA ,the swing equal to 0.06v also. Later i cancel the intial value of inductance in stead of a vpwl source" vdd 0 pwl(0 0,10us 3Vdc,20u 0,30us 3vdc)",the swing equal to zero!

thanks!

网友:
I don't think the main noise comes from power supply, especially when battery is used which is pretty clean. The main noise should be thermal/shot noise and flicker noise.

Both ramp-up power supply and initial value of crystal are related to CAD algrithom. As what I know (maybe not right), Ramp-up power supply is used to generate proper operating point if necessary while initial value of crystal is used to set up oscillation. With too small initial value, the CAD algrithom can not get oscillation since it has an error to determine if iteration will keep going. (You may take some IC-CAD class to get more about it.)

60mV is just ripple, not real oscillation.

楼主:
gree with you "60mV is just ripple"
when i add vpwl source with initial value equal to 0.1u,it represent evidence.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very much!

网友(2008-09-12):
千里共婵娟!

明月几时有,把饼问青天,不知饼中何馅,今日是莲蓉;我欲乘舟观月,又恐飞船太慢,远处不胜寒。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上海礼品

网友:
没钱了,回个贴再说

网友:
要合理的设置仿真的步长,没看懂电容那的接法,但是后面电路应该可以振荡的

网友(2008-11-24):
想看~~
頂你一下.

网友:
没钱了没钱了~

网友:
总结一下啊

我也在搞晶振,用的也是Pierce振荡器,原理和这个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个恒定的gm偏置.
开始的时候也是在电感电容上加初始条件起振,但是当时认为1uA的初始条件在流片之后不可能加上.所以搞的很痛苦.

后来知道应该是仿真算法的问题,加初始条件只不过是为了让仿真正确,在实际电路中不用加这样的初始条件应该也可以振荡.上面那个人说的是这个意思吧...

另外一种使仿真正确的方法是设置spectre的最小最大步长,一般应该是振荡周期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左右吧,EDAboard上说过这个.我这样做了之后不用加初始条件,只需要给电源电压加上一个冲击就可以起振了.

还有就是spectre中trans的设置,那个conservative只是让精度提高一个数量级,这种精度可以也不满足要求,所以还是自己设步长比较好.

关于那个为N管提供偏置的电阻的问题,应该是越大越好,paper上说小了会让电路的极点进入左半平面,不振荡.82年的paper说由于工艺上的限制,最大能做到100K.现在的工艺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打算用2M的,太大的电阻集成到芯片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个问题,一般晶振后面要接放大管的吧,将幅度放大为满摆幅,最后用class AB 作输出,这些管子的静态工作点是不是调到饱和就行了呢?过驱动电压还有0.2~0.3V的要求么~因为最后的输出已经是非线性满摆幅的方波了,感觉对于大信号调这个静态的过驱动电压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2009-03-19):
我現在也在進行模擬震盪器
同樣的遇到無法起震的問題
感謝各位熱心的參予討論
收穫良多!!!!

网友(2009-05-14):
正在做,也被衰减的问题困扰。不过受益很多。应该是环路增益造成的吧。

网友:
果然是高手如。。。。

网友(2009-12-01):
你这个电路看不太懂

网友(2010-01-12):
这个帖子该收入精华

网友:
起振一般需要噪声等能够引起自激的起始条件吧

网友(2010-04-15):
学习中,暂无经验分享,支持下

团结就是力量!

网友: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晶振起振电路中,采用了反相器的结构,但是pmos和nmos偏置在不同的直流电平上,不知怎么计算R和起振的关系?
另,初入咱这个圈子,有些专业用语很不规范,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和这个神似

网友:
回文求下載
請大大不吝分享

网友(2011-07-09):
又下重复了,崩溃啊

网友:
反馈电阻小了是不能起振的,我用的是10M,有一次hspice忘记修改单位10meg,变成10m(毫),就不能振了

网友(2012-04-09):
没钱回复下来看看~

网友(2012-05-29):
我生气了,能不能别用英文,英文不好的伤不起啊!!!!

网友(2016-09-20):
好文章,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