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时钟的制作?

楼主(2007-05-22):
小弟刚学单片机,要用51做一个数码管显示的电子时钟,请问哪位大哥能指导一下啊??

网友:
做电子时钟有很多方案
初学者可以用内部定时器定时
等学的差不多了,可以用单片机驱动数字时钟试试

网友(2009-05-19):
我还没有试过啊

网友:
时钟好简单的,可以分为定时模块,中断处理模块,显示模块。

网友:
单片机外加实时时钟芯片即可,显示部分可以LCD或LED.
这样程序主要是中断服务

网友:
初学还是用内部定时器定时简单点

网友(2009-09-29):
网上资料很多,可以去搜搜三

网友(2010-05-30):
改变一下学习方法,呵呵
看书的时候做笔记,买一套开发系统(几百块钱足矣)自己动手调试。记住:搞单片机/DSP/CLPD/FPGA这类东西,光看书不动手就是把书本背下来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