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程序在FLASH中运行时总是重新启动?

楼主(2007-05-24):
本人新手,刚学会往7s64中烧写程序,就是把IAR中的USB FRAME中的USB转串口例程改下,程序中MAIN()中有个简单的WHILE()语句,在调试时是正常的,但是烧写到FLASH中后不是在WHILE()处循环执行,而是执行完一遍后重新从MAIN()开始处启动,这是什么原因?和什么有关?怎么往下解决?

刚开始学ARM,很多问题不懂,希望得到高手指点,谢谢!

和启动代码有关?

;------------------------------------------------------------------------------
;       Includes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AT91SAM7S64_inc.h
;-------------------------------------------------------------------------------
;       Constants
;-------------------------------------------------------------------------------
; Mode, correspords to bits 0-5 in CPSR
MODE_BITS DEFINE  0x1F    ; Bit mask for mode bits in CPSR
USR_MODE  DEFINE  0x10    ; User mode
FIQ_MODE  DEFINE  0x11    ; Fast Interrupt Request mode
IRQ_MODE  DEFINE  0x12    ; Interrupt Request mode
SVC_MODE  DEFINE  0x13    ; Supervisor mode
ABT_MODE  DEFINE  0x17    ; Abort mode
UND_MODE  DEFINE  0x1B    ; Undefined Instruction mode
SYS_MODE  DEFINE  0x1F    ; System mode
;-- Status register bits
I_BIT     DEFINE  0x80
F_BIT     DEFINE  0x40
;---------------------------------------------------------------
; ?RESET
; Reset Vector.
; Normally, segment INTVEC is linked at address 0.
; For debugging purposes, INTVEC may be placed at other
; addresses.
; A debugger that honors the entry point will start the
; program in a normal way even if INTVEC is not at address 0.
;---------------------------------------------------------------
    MODULE  ?RESET
    COMMON  INTVEC:CODE:ROOT(2)
    PUBLIC  __program_start
    EXTERN  ?cstartup
    EXTERN  ?irq_handler
    EXTERN  undef_handler, swi_handler, prefetch_handler
    EXTERN  data_handler,  fiq_handler
    CODE32  ; Always ARM mode after reset
    org 0x00
__program_start
    ldr pc,[pc,#24] ; Absolute jump can reach 4 GByte
;     b ?cstartup ; Relative branch allows remap, limited to 32 MByte
                ; Vectors can be enabled by removing the comments below or by
                ; using #pragma vector from C code.
    org 0x04
__undef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undef_handler
    org 0x08
__swi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swi_handler
    org 0x0c
__prefetch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prefetch_handler
    org 0x10
__data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data_handler
    org 0x18
__irq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irq_handler
    org 0x1c
__fiq_handler
   ldr pc,[pc,#24] ; Branch to fiq_handler
    ; Constant table entries (for ldr pc) will be placed at 0x20
                ; Exception vectors can be specified in C code by #pragma vector or by filling
                ; in the vectors below. The vector address is the ARM vector number + 0x20.
    org 0x20
                dc32  ?cstartup
    org 0x24
                dc32 __undef_handler
    org 0x28
                dc32 __swi_handler
    org 0x2c
                dc32 __prefetch_handler
    org 0x30
                dc32 __data_handler
    org 0x38
                dc32 ?irq_handler
    org 0x3c
                dc32 __fiq_handler
    LTORG
;   ENDMOD  __program_start
                ENDMOD
;---------------------------------------------------------------
; ?CSTARTUP
;---------------------------------------------------------------
    MODULE  ?CSTARTUP
    RSEG  IRQ_STACKATA(2)
    RSEG  CSTACKATA(2)
    RSEG  ICODE:CODE:NOROOT(2)
    PUBLIC  ?cstartup
    EXTERN  ?main
; Execution starts here.
; After a reset, the mode is ARM, Supervisor, interrupts disabled.
    CODE32
?cstartup
; Add initialization nedded before setup of stackpointers here
; Initialize the stack pointers.
; The pattern below can be used for any of the exception stacks:
; FIQ, IRQ, SVC, ABT, UND, SYS.
; The USR mode uses the same stack as SYS.
; The stack segments must be defined in the linker command file,
; and be declared above.
                mrs     r0,cpsr                             ; Original PSR value
                bic     r0,r0,#MODE_BITS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IRQ_MODE                     ; Set IRQ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IRQ_STACK) & 0xFFFFFFF8     ; End of IRQ_STACK
                bic     r0,r0,#MODE_BITS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r0,#SYS_MODE                     ; Set System mode bits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SFE(CSTACK) & 0xFFFFFFF8        ; End of CSTACK

#ifdef __ARMVFP__
; Enable the VFP coprocessor.
                mov     r0, #0x40000000                 ; Set EN bit in VFP
                fmxr    fpexc, r0                       ; FPEXC, clear others.
; Disable underflow exceptions by setting flush to zero mode.
; For full IEEE 754 underflow compliance this code should be removed
; and the appropriate exception handler installed.
                mov     r0, #0x01000000           ; Set FZ bit in VFP
                fmxr    fpscr, r0                       ; FPSCR, clear others.
#endif
; Add more initialization here

; Continue to ?main for more IAR specific system startup
                ldr     r0,=?main
                bx      r0
                LTORG
                ENDMOD
;---------------------------------------------------------------
; ?IRQ_HANDLER
;---------------------------------------------------------------
    MODULE  ?irq_handler
    RSEG  IRQ_STACKATA(2)
    RSEG  CSTACK:DATA(2)
    RSEG  ICODE:CODE:NOROOT(2)
    PUBLIC  ?irq_handler
?irq_handler
;---- Adjust and save return address on the stack
    sub     lr, lr, #4
    stmfd   sp!, {lr}
;---- Save r0 and SPSR on the stack
    mrs     r14, SPSR
    stmfd   sp!, {r0, r14}
;---- Write in the IVR to support Protect mode
;---- No effect in Normal Mode
;---- De-assert NIRQ and clear the source in Protect mode
    ldr     r14, =AT91C_BASE_AIC
    ldr     r0, [r14, #AIC_IVR]
    str     r14, [r14, #AIC_IVR]
;---- Enable nested interrupts and switch to Supervisor mode
    msr     CPSR_c, #SYS_MODE
;---- Save scratch/used registers and LR on the stack
    stmfd   sp!, {r1-r3, r12, r14}
;---- Branch to the routine pointed by AIC_IVR
    mov     r14, pc
    bx      r0
;---- Restore scratch/used registers and LR from the stack
    ldmia   sp!, {r1-r3, r12, r14}
;---- Disable nested interrupts and switch back to IRQ mode
    msr     CPSR_c, #I_BIT | IRQ_MODE
;---- Acknowledge interrupt by writing AIC_EOICR
    ldr     r14, =AT91C_BASE_AIC
    str     r14, [r14, #AIC_EOICR]
;---- Restore SPSR and r0 from the stack
    ldmia   sp!, {r0, r14}
    msr     SPSR_cxsf, r14
;---- Return from interrupt handler
    ldmia   sp!, {pc}^
                LTORG
                ENDMOD
                END

楼主:
晕!原来是看门狗没关!!!
不过这个启动代码看不懂
把代码拷贝到RAM中是怎么回事?
这个启动文件完整吗?有没有大侠给看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