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安装的foundation软件用不了

楼主(2007-05-24):
由于使用的是一款xilinx早期芯片,装完xilinx foundation 3.1i,用HDL Editor运行不了我编的程序。
不知道为什么,无法运行程序。程序决不会有问题,我在modelsim里仿真过。
可是装完xilinx foundation 3.1i,用HDL Editor运行不了我编的程序。按check syntax,总是通不过去,提示错误报告不可用。
看synthesis里的view report,显示: Synopsys tool is not available (no software or valid license found).
请大虾帮忙

网友(2008-02-27):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好像是License没装好,但不敢确定,也想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还没换成ISE?

网友:
我这里有F4.1的license,不知道在F3.1上能不能用!你需要的话给我发邮件吧!qn-hg-psj@163.com

网友:
非常明显是没有license,这么简单的英语查字典也查得到

网友(2008-04-11):
多谢指点!
最近在研究老外的老程序不得不用foundation. 4.1版本的。使用原理图编辑器时没出什么问题,但使用HDL编辑器时就出错,应该也是license的问题。多谢qnhgpsj大侠,我已经给你发邮件了。附件为我的license。

FND41 License.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