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线下的微带走线问题

楼主(2007-05-24):
在接收端,微带走“几”字形,什么道理?是不是和移相有关?就像这样:

网友:
直线距离太长,节约板材。

楼主:
刚才仿真了一下,还真是这个原因,当初还以为多么高深呢。谢谢楼上哈

网友(2007-09-05):
蛇形天线!

网友(2007-10-23):
Make full use of the board

网友(2013-05-29):
不但可縮小板子,也有共振的影響,可以讓天線的頻率更低,頻寛更寛

网友:
过滤显示详情

网友:
是做传输还是做辐射用啊?

网友(2013-06-30):
The meander lines are just for compacting the area purpose. The total length will be quarter wavelength

网友:
两种作用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