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II中的Virtual Pin设置

楼主(2007-05-24):
在设计中,分析一个子模块的资源占用率时,遇到如下问题,不知是不是能准确估出:

一般的I/O Pin在综合布局布线的时候会占用FPGA的资源,如果我把所有的I/O都设置为Virtual Pin,

是不是这些I/O在综合布局布线时,占用FPGA的资源就不统计,而只分析我除了管脚以外所占用的资源呢??

楼主:
我自己跑了一下,如果把多个输出与成单比特的话,资源占用会比设成virtual pin少很多,不过自己还是不确定,
请教指点,谢谢!

网友:
really? I don't think it will have much change with/without setting virtual p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