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个S3C44BOX最小系统设计图

楼主(2007-05-24):
在哪里能找到一CPU为S3C44BOX的嵌入式最小系统设计图啊 急用 在线等哦
或者哪位高手帮忙设计下 图形差不多也可以的

网友:
什么意思啊,只要系统框图还是要原理图啊

网友:
44B0的原理图网上还是很多的,可以搜到很多啊。
给你个三星原版的44b0 demo开发板原理图。

其实最小系统主要包括:
CPU
复位
时钟
Flash(放代码)
SDRAM(现在一般都是用SDRAM)

其它都可以不要吧。

再加个JTAG吧,好加载代码啊
再加个串口吧,可以方便的输入和显示输出啊

当然电源是不可缺的。

原理图

网友(2007-07-08):
最小系统图裁减一下就行了呀!用什么就保留什么!

网友(2007-08-10):
S3C44BOX demo设计图

超级感谢,我找了快两个星期了!谢谢

网友:
三楼素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