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关于FPGA的时钟

楼主(2007-05-24):
像Altera的有多条时钟线,这些时钟线都有什么功能,设计的时候又有些什么讲究呢?谢谢!

网友:
简单

看手册。。。

网友:
对于时钟要非常小心。

1:在一个fpga中尽量少用时钟,即使是分频的时钟也要少用。

2:在fpga内部全局时钟是有限的,时钟尽量使用全局时钟,对于fpga与外部接口上一小段逻辑可以使用局部时钟(xilinx的fpga似乎没有局部时钟)。

这样的目的是为了保证skew最小。

网友(2008-05-14):
一般有专门的管脚外接晶振,这个管脚连接着内部的全局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