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比较器最重要的是哪几个方面性能?

楼主(2007-05-25):
设计比较器最重要的是哪几个方面性能?谢谢!

网友:
俺也是外行,不过俺觉得,最终要得指标是 比较精度,传输延时

网友:
同意。 精度和延时,其次考虑功耗。

网友:
呵呵,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什么结构的比较器锁存器具有比较高的精度,前提是最好不需要加前置放大器。

网友:
应该就是精度,速度,随机的offset

网友:
比较器精度,速度,摆幅

网友(2008-03-20):
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包括;
开环增益
输入失调电压
输出高低电平VOH、VOL
转换速率
功耗

网友:
比较精度,传输延时

网友(2008-10-22):
有没有详尽介绍比较器各参数的文章?

网友(2009-08-23):
• Accuracy
  – Gain (resolution)
  – Offset
• Speed
  – Small-signal bandwidth
  – Settling time or delay time, slew rate
  – Overdrive recovery
• Power dissipation
• Input properties
  – Sampled data versus continuous time
  – Common-mode rejection
  – Input capacitance and linearity of input capacitance
  – Kickback noise

网友:
来学习的,比较器的速度和精度很重要,深有体会,听说多级低增益级联比一级高增益延时少哩。

网友:
建议看艾伦cmos模拟电路设计的书,专门有一章(第二版的第八章)讲比较器的。很详细。

网友(2010-05-01):
速度,OFFSET(蒙特卡洛分析)

网友(2010-06-23):
精度和延时是矛盾的吧?能不能不影响增益情况下提高速度啊

网友(2011-07-08):
请问输入失调电压怎么仿真啊??失调电压和精度 怎么辨别啊  都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