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的simulink仿真

楼主(2007-05-25):
hi!
   用simulink对pll的开环传递函数作仿真,我使用的是linear analysis,可是输出的波特图很奇怪,我把二阶的无源滤波器用一个传递函数描述的时候,如果系数小数点保留的位数不一样,仿真结果就不一样,如果保留的位数多一点,在低频的时候出现相位是零度,理论上是180度呀,如果保留的少一点结果就与预期值符合,不管保留多少位在环路的带宽附近是一致的。而且如果我把二阶的滤波器用两个一次的传递函数来表示,好像小数点的位数就不会起作用。
麻烦高手说一下,多谢了

网友(2007-08-12):
期待牛人来解答了

网友:
是不是收敛的问题啊

网友:
不懂不懂了

网友:
顶一下下哈.

网友(2008-10-28):
i don't know

网友:
是不是系数变了,零极点也变了,环路对应的参数也变了

网友:
工作点偏离了吧?

网友(2008-12-09):
不收敛的问题吧

网友(2012-09-10):
为什么都没有基础简单的锁相环的研究啊,例子啊,急需急需啊~~~

网友:
頂一下...請教高手

网友:
lz是用simulink仿的PLL的环路特性哇,我曾经试过直接用matlab语言描述进行仿真,就遇到滤波器传输函数形式不一样时结果不一样的情况,应该是属于matlab解法的问题吧

网友(2013-05-06):
我是直接pll开环传递函数在matlab中用指令输入,然后直接打出bode图的,和开始设计的值是保持一致的,不知道合理与否

网友(2014-08-31):
回复 网友A:

    顶之

网友:
精华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