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07-05-25):
请问仿真收敛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判断呢??

网友:
在电路仿真软件(如hspice)仿真的时候,是按照电路节点方程计算电路的节点电压和电流的,如果能根据不同的算法得到一个唯一解,就是收敛的,否则是发散的
一般都是软件自身判断是否收敛,然后给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