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算与仿真的差距多大可以接受?

楼主(2007-05-25):
用 tsmc bsim3v3 0.6um cmos 模型 ,低频应用,手工计算 和 仿真的结果 对比,差异多大是正常的、可接受的??
10%?  20%  或 更大??
亚微米级,Id 和 Vgs 已经不成 平方关系,,还是用
Id=1/2CoxUnW/L(Vgs-Vth)(Vgs-Vth)*(1+lambda*Vds).  计算吗?
还有别的 计算方法 吗?
谢谢!

网友(2007-08-18):
有别的方程。但很复杂了,况且很复杂的方程与器件联系很紧密了。

楼主:
jjh197111
       你是说 ,电脑仿真用的方程?那个的确长的要si。

网友:
先用仿真得出一些参考值,然后就能够得到比较精确的结果了

网友:
差不多20%,仿阵调整很重要

网友(2013-03-22):
我今天手算了下,和spectre输出的MOS饱和区电流,数值上差了30%左右,郁闷死了

网友:
差不多就okay吧,反正还要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