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综合出错请教^_^

楼主(2007-05-26):
always @(posedge dll or negedge rst)
  if(rst && ~flag)
      begin
          if(~sclk)
             flag<=0;
          else
             flag<=1;
      end

在用ISE自带的综合工具进行综合时,出现如下的error提示:
ERROR:Xst:899 - "../modelsim/examples/clknew.v" line 45: The logic for <flag> does not match a known FF or Latch template.
是因为什么呢?
谢谢!!

网友:
always @(posedge dll or negedge rst) //告诉工具是低(1'b0)复位
   if(rst && ~flag)  //又给工具说是高(1'b1)复位. 工具怎么做的出来?!

你的代码感觉也有点逻辑混乱,思路不清。

楼主:
flag的仿真的波形图如图所示

还请大侠指点一下啊

flag的波形图

flag的波形图

网友:
可以仿真不代表一定能综合。
所以才有人一直在写书说可综合设计。
你的写法可以仿真但目前没有这个底层同功能的单元给你综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