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控制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2007-05-26):
IC3.3V供电,出来有2.5和1.8的稳压,请问这个稳压过程是怎样的?
Sch上IC控制脚接在三极管b极,c极3.3V

网友:
LDO是通过反馈来控制的

网友:
靠运放比较反馈来稳定输出!

网友:
可以通过控制字或trimming 来使输出为不同电平.

网友:
就是一个负反馈系统

网友(2007-12-14):
LDO 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负反馈调整输出电流使输出电压保持不变

网友(2008-07-21):
说得具体点好呀

网友(2008-11-16):
negative feedback is super power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