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44B0的板子终于拿回来了,呵呵。。。

楼主(2007-05-26):
早就打算学习ARM了,买开发板,觉得不爽,索性自己画了一块,今天去电子市场把自己在那边做的板子拿回来了,我当时要求做的是5PCS,他给我6PCS,这不是明显多赚我的吗!唉
这个板子丝印没有调整好,不是很漂亮,不过看看还是可以的。

顺便把缺的器件也买的差不多了,数量少,买起来还是有些贵。
74系列的片子,10个起卖,不过还好,都是1块钱一个。

奶奶的,TDA5070找了好几家,终于中找到了,要7.00/PCS,贵啊。

DM9008AE还没有买到,我没有用8019,选了DM9008AE,封装小啊。

我做的板子,基本上是参考网上流传的公板,自己做了些修改:

1、我把44b0周围的那一圈40个脚的插座去掉,考虑用的机会极少。
2、电源部分做了改动,输入可以选择7~12V的电源,通过DC-DC(LM2576,这个效率还是可以的)电路输出3.3V,电流可以达2A以上,毕竟用3.3V的地方还是多的,,通过常用的7805输出5V,由3.3V再通过LDO(AM1117-2.5)输出2.5V。考虑如果都是用LDO一级一级降下来,输出5V的LDO发热有些厉害啊、
3、加了个温度传感器和3个数码管,通过IIC总线控制温度传感器,由数码管实时输出当时的温度
4、LCD接口部分也做些改动,公版上的LCD接口保留,同时增加了控制128*64的LCD,毕竟128*64的LCD便宜些,这样板子上就有2个LCD的接口。
5、网口部分,我没有使用8019,而是选DM9008AE,呵呵,就是觉得8019的封装大,其实还是8019好买啊,电子市场到处都是。

其他都和公版类似:
8M SDRAM
2M Flash
IDE接口
JTAG
IIC(AT24c02)
IIS 音频输出啊,  今天那个双连电位器就是没有找到啊
RTC
蜂鸣器
4个KEY
3个LED
USB1.1(PDIUSBD12)

周一开始焊板子了。。。写代码了

JTAG板子没有做(也是要钱的),我自己找了个万用板,照着原理图连一连,呵呵,这个不难,一个小时也就搞定了。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做一个14芯的线,没有工具啊,我在做板子那家要一根。

PCB的样子

PCB的样子

元器件

元器件

网友:
别说,还真的很漂亮,板子做的不错,两层的?

楼主:
是2层的啊,4层的板子太贵了,自己玩的,没有必要作4层的啊
在焊电源部分的器件了

网友:
不错啊!楼主,继续。要是可以把PCB发偶一份,那就感激不尽了啊!我油箱zj077543@tom.com!

网友:
还有一点忘问楼主了,你这个板子全部做下来多少money啊?

网友:
向楼主学习,最近我也想自己做一个,所以特想知道这样做下来得多少成本,另外能否把PCB给我看看啊
yang1422001@163.com,谢谢

楼主(2007-06-25):
最近忙于其他的事情,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玩这个
作板子和买板子各由好处
买板子,省事,省力,板子的正确性可以保证,但是灵活性不大,自己想加点什么东西不好容易。
自己作板子,一般原理图从网上都可以到,现成的PCB文件好像也是可以找到。但是自己作板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特别对于那些想学习怎么画PCB的人来说,这是很不错的机会,可以知道画PCB的一个整个流程(从原理图到出gerber文件)。对工具可以进一步的熟悉,不管是用Protel、POWERPCB、allegro或其他工具,我是用POWERPCB作的。
自己作学习板,一般是用2层,4层的作板费较高,对于这样不是高速的板子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必要,同样的面积2层板比4层板做起来难度要大些。
有人提到关于费用的问题,我作下来感觉和买板子差不多。
我洗了6块板子共180多一点(开板费90,没块板子按面积算大概15),板子面积大约200平方厘米,便宜嘛,所以板子质量不是很高,自己玩玩足够,但是不适合批量。
元器件部分,阻容件没有买(公司找一些就可以了,板上面我用好多钽电容,如果算价格,可能也值几个钱吧,不会多),其他的芯片和接插件一般都买了,44B0买了2pcs(36/PCS),Flash和SDRAM各9/PCS,其他74系列的都是10PCS起卖,不过那个也就1块左右一片,因为买的少,价格和人家都不好谈,买芯片这些东西最好能在一家配齐。买芯片大概画了200多,具体多少不记得了。
板子我焊了2块,都可以跑起来,串口,LED灯,键盘,声音播放,都没有问题;现在其他部分还没有写代码测试。

个人感觉,如果有时间,买器件也方便的话,不妨可以自己画板子,DIY一下。
如果周围有几个人都想作,这样分下来的成本会很低的、估计100出点头就可以拿下来。
我作的板子比较粗糟,有个别地方还有错误,我就不放这里来了
有朋友想看的话,我mail给里可以了。

zj077543@tom.com,yang1422001@163.com 已经发给你们了,请查收。

网友:
lpc2114移植ucos

lpc2114移植ucoslpc2114移植ucos

网友:
看一下你的板我也是自己打的板但买回来调了好久都没成功结果又去买了一个了.后来换了RAM就OK了

网友:
楼主的硬件挺厉害的啊,我感觉初学ARM时,最好买块开发板,我买的周立功的(没有做广告的嫌疑)附带了两本书,一本基础教程,一本实验书(在市面上就可以买到),做里面的实验再看基础教程,感觉进步很快,我觉得没有一定基础的话不要自己做板,那样在调试时会出现很多问题,而且由于自己经验尚浅根本解决不了,当然楼主这样的人除外.只是建议,实在喜欢自己动手的也可以做

网友:
大哥你好我也想要一份,谢谢你了

yard@bit.edu.cn   和yardloun@qq.com

再次感谢

网友:
楼主很值得我们学习!

下次也做块试试!。。

网友(2008-06-02):
谢谢楼主!

看楼主的贴更坚定了我自己绘制的决心,现在原理图部分基本上搞定,过段时间找个人帮我画PCB!哈哈

网友:
好厉害

大哥你好我也想要一份,谢谢你了

rockkailong@sina.com
再次感谢

网友(2009-06-05):
好厉害正在做44b0的项目,想要一份,谢谢你了

tina0976@163.com
感激不尽啊

网友(2009-07-05):
很多成功的例子,呵呵。我也想搞了,不过,楼主那些程序怎么写进去呀

网友:
我也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2009-08-10):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佩服啊,啥时候我也有这水平

网友(2011-03-11):
楼主好人牛人啊,分享了劳动果实,本人刚开始学习ARM,人家说S3C44B0X比较适合初学者,我也是用powerpcb的,楼主能否发给我一份,先谢谢了!obviouslyno@hotmail.com

网友:
很替樓主高興 終於拿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