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ectre仿真时怪异现象

楼主(2007-05-26):
两个电阻串联,然后两头接上两个信号,中间为什么得不到这两个信号的共模值呢?得到的是0。
我看razavi的书上CMFB部分,就是这样得到输出共模的。理论上讲应该是对的啊。
每个电阻上面有压降,但是都没有电流,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网友:
你的gnd怎么接的?

楼主:
得到的共模信号接到反相器的输入,gnd只是反相器的一端而已,和这两个电阻没有直接的通路

网友(2007-10-14):
能不能把电路贴出来,让大家看看,这样才好帮你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