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带电感的计算?

楼主(2007-05-26):
我在做一个用声表稳频(315M)的发射电路,高频低噪管是3356,预在板上生成一个电感,如图,这个微带电感的电感量用什么软件可以算出来啊,我下了一个MWO, 但是还不会用啊,时间太紧了,谁能帮帮我啊?

楼主:
没有好人回啊,自己顶吧

网友:
按照微带线长度估算,看你末端是开路还是短路。微带线可以是容性,也可以呈感性。

网友A:
ADS中有专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中有专门的工具

能说的详细些吗,这里和一个贴片电容组成了一个回路,不是一般的传输线

网友(2007-08-20):
RFSIM99软件,小软件,很好用。

网友:
RFSIM99软件

RFSIM99软件很小,很好用。有计算各种电感的功能。

网友(2008-08-04):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8-10-06):
这个很多了

网友:
HFSS算出来的很精确,不过这个频率用不着。

网友:
在ADS或AWR MO里将微带线一头接地,计算另一头的输入阻抗。调节微带线的长度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电感值了。

网友(2009-04-26):
可以根据线长估算。

网友(2016-03-21):
搞定没有,没有的话,发给我,我帮你模拟

网友:
用ansoft designer 计算下就行

网友(2017-03-09):
RFSIM99软件也行么,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