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调用除法器的IP核的verilog例子

楼主(2007-05-27):
哪位大侠给个调用除法器的IP核 的实例吧,谢谢

网友:
使用ISE7.1i core generator生成

div div_test(.dividend(dividend),//a(a/b)
  .divisor(divisor),//b
  .quot(quot),//商
  .remd(),//余数
  .clk(clk),//时钟
  .rfd(),//一般不用
  .aclr(1'b0),//异步清零
  .sclr(1'b0),//同步清零
  .ce(1'b1));//使能

最简单的用法:
IPcore产生的除法器则需要一定量时钟周期运算才产生结果(依除法器位数而定)。最好用之前做个测试或是看看datasheet
sclr,aclr,不用管直接设为0.rfd不用管
要是使能信号ce设为1.所以最好数据都在始终下降沿输入乘法器,因为除法器若在时钟上升沿输入则会在结果前有一个数1023(除零危险)。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在输入数据后让ce由低变高就行了.

ISE生成的IPcore占用资源太多,有空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

网友(2011-06-25):
QII环境下有没有除法器的IP CORE?

网友:
有的.
TOOLS->MEGA WIZARD->CREATE NEW MEGA FUNCTION-> 右邊 設定OUTPUT FILE ->左邊 選DIVIDE_LPM 或 ALTFP_DIV
然後設定參數, 就可以了

以下是 DIVIDE_LPM 範例 8BIT/8BIT 結果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timescale 1 ps / 1 ps
// synopsys translate_on
module DIV (
    denom,
    numer,
    quotient,
    remain);

    input    [7:0]  denom;
    input    [7:0]  numer;
    output    [7:0]  quotient;
    output    [7:0]  remain;

    wire [7:0] sub_wire0;
    wire [7:0] sub_wire1;
    wire [7:0] quotient = sub_wire0[7:0];
    wire [7:0] remain = sub_wire1[7:0];

    lpm_divide    lpm_divide_component (
                .denom (denom),
                .numer (numer),
                .quotient (sub_wire0),
                .remain (sub_wire1),
                .aclr (1'b0),
                .clken (1'b1),
                .clock (1'b0));
    defparam
        lpm_divide_component.lpm_drepresentation = "UNSIGNED",
        lpm_divide_component.lpm_hint = "LPM_REMAINDERPOSITIVE=TRUE",
        lpm_divide_component.lpm_nrepresentation = "UNSIGNED",
        lpm_divide_component.lpm_type = "LPM_DIVIDE",
        lpm_divide_component.lpm_widthd = 8,
        lpm_divide_component.lpm_widthn = 8;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