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07-05-27):
CSM.25的两个hspice模型文件:xxx.bin.hspice,xxx.hspice。前一个精度高,后一个精度低。

用hspiceD进行仿真,用xxx.hspice时可以正常仿真,但是结果不够精确(和spectre相比)。用xxx.bin.hspice仿真没有任何结果,.out文件如下:

******  HSPICE W-2005.03        (20050128) 12:54:22  05/26/2007  linux
  Copyright (C) 2005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published-rights reserved under US copyright laws.
  This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 agreement found in:
    /******.txt
  Use of this program is your acceptance to be bound by this
  ****** agreement. HSPICE is the trademark of Synopsys, Inc.
  Input File: input.ckt
lic:
lic: FLEXlm: v8.4b
lic: USER:   root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lic: HOSTID: 001921e5ef26         PID:      7956
lic: Using FLEXlm ****** file:
lic: /tools/hspice/hspice/******.dat
lic: Checkout hspice;  Encryption code: 8CFD037DDD14A01D864E
lic: ******/Maintenance for hspice will expire on 1-jan-0/2019.12
lic: NODE LOCKED DEMO ****** on host 001921e5ef26
lic:
lic:
lic: FLEXlm: v8.4b
lic: USER:   root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lic: HOSTID: 001921e5ef26         PID:      7956
lic: Using FLEXlm ****** file:
lic: /tools/hspice/hspice/******.dat
lic: Checkout cdsaawaves;  Encryption code: CCFDE3CD939DBE706F2C
lic: ******/Maintenance for cdsaawaves will expire on 1-jan-0/2019.12
lic: NODE LOCKED DEMO ****** on host 001921e5ef26
lic:

circuit parameter definitions
  parameter          =  value

constants  - tnom         kt           vt           gapsi        ni
            2.981e+02    4.116e-21    2.569e-02    1.115e+00    1.256e+16

1 ******  HSPICE W-2005.03        (20050128) 12:54:22  05/26/2007  linux
******
** generated for: hspiced                                         ^@
  ******  circuit element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independent sources

     name         node1        node2      dc volt    ac mag    ac phase    type
        0:v0             0:net027         0:0           0.       1.000e+00    0.      sin
             offset.......     0.
             amplitude....   2.000e+00
             frequency....   9.999e+02
             delay........     0.
             theta........     0.
             phase........     0.

**warning** associated with encrypted blocks weresuppressed due to encrypted content

1 ******  HSPICE W-2005.03        (20050128) 12:54:22  05/26/2007  linux
******
** generated for: hspiced                                         ^@
  ******  temperature-adjusted value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constants  - temp         kt           vt           gapsi        ni
             2.981e+02    4.116e-21    2.569e-02    1.115e+00    1.256e+16

*** capacitors
    name        eff val

*** mosfet element parameters
name           rd eff   rs eff   cdsat    cssat     vto      beta
1 ******  HSPICE W-2005.03        (20050128) 12:54:22  05/26/2007  linux
******
** generated for: hspiced                                         ^@
  ******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operating point status is all       simulation time is     0.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  voltage sources

subckt
element  0:v0
  volts      0.
  current  6.530e-16
  power      0.

     total voltage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0.            watts

     total current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0.            watts
1 ******  HSPICE W-2005.03        (20050128) 12:54:22  05/26/2007  linux
******
** generated for: hspiced                                         ^@
  ******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operating point status is ^B,I4,^Bx,  simulation time is     0.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  voltage sources

subckt
element  0:v0
  volts   -1.470e-15
  current -7.981e-09
  power   -1.173e-23

     total voltage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1.173e-23       watts
     total current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0.            watts

          ***** job concluded
1 ******  HSPICE W-2005.03        (20050128) 12:54:22  05/26/2007  linux
******
** generated for: hspiced                                         ^@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total memory used       1144 kbytes

  # nodes =     9 # elements=    12
  # diodes=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6 # va device =     0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1         1        89
     dc sweep          0.63      4001      8035
     ac analysis       0.01       121       121
     transient         0.57     30001     12006      6003 rev=     0
     readin            4.82
     errchk            0.03
     setup             0.00
     output            0.00
           total cpu time          6.07 seconds
               job started at  12:54:22  05/26/2007
               job ended   at  12:54:29  05/26/2007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lic: Release cdsaawaves token(s)

###############################################################################################

netlist如下:
** Generated for: hspiceD
** Generated on: May 26 12:54:22 2007
** Design library name: testcir
** Design cell name: act
** Design view name: schematic
.GLOBAL vss! vdd!

.AC DEC 10 1e-3 1e9

.DC v0 -2.0 2.0 1e-3

.OP all 0

.TRAN 100e-9 3e-3 START=0.0

.TEMP 25
.OPTION
+    ARTIST=2
+    INGOLD=2
+    MEASOUT=1
+    PARHIER=LOCAL
+    PSF=2
.LIB "/root/process/charter/pdk/models/spice/sm079003-1h-bin.hspice" typical

** Library name: testcir
** Cell name: act
** View name: schematic
c1 net024 net29 1e-12
c0 net29 net027 250e-15
v0 net027 0 DC=0 AC 1 SIN 0 2 1e3
v6 vdd! 0 DC=1.25
v7 vss! 0 DC=-1.25
i0 vdd! net17 DC=10e-6
m3 net048 net048 vdd! vdd! pmos_tn L=1e-6 W=5e-6 M=1
m2 net024 net048 vdd! vdd! pmos_tn L=1e-6 W=5e-6 M=1
m5 net17 net17 vss! vss! nmos_tn L=1e-6 W=5e-6
m4 net30 net17 vss! vss! nmos_tn L=1e-6 W=5e-6
m1 net048 0 net30 vss! nmos_tn L=1e-6 W=5e-6
m0 net024 net29 net30 vss! nmos_tn L=1e-6 W=5e-6
.END

完了。谢谢耐心看到这里。
我想用精度高的xxx.bin.hspice仿真,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2008-04-30):
吧你的hspice for linux 共享一下如何?

网友:
.bin的可能是二进制文件吧?

网友:
.option accurate 再试试看

网友(2013-11-21):
rom where i can get library 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