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和 SPECTRE 仿真哪个更好

楼主(2007-05-27):
大家好

我发现很多人用Hspice, 也有人用spectre, 很惭愧我这两个都没有用过。 我用的都是ADS, 包括postlayout simulation. 我觉得ADS挺好用的。

想问问大家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仿真结果差别大吗? 哪个更好?欢迎讨论!!

我用ADS仿真过VCO, 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 欢迎一起切磋

网友:
wo 也很惭愧 ,没用过ads,,,hspice 和spectre 都用过
现在主要用 spectre ,

个人感觉 spectre 比 hspice 方便很多。hehe。
听说公司里 hspice 对 spectre  一半对一半,可见 hspice 也有他的优势。

楼主:
spectre 是用schematic那个电路图仿真吗? 呵呵, 有点意思, 就是还不知道怎么用, 下次试试, 然后比较一下

网友:
只用过ads和spectre仿真
个人感觉ads仿真更简单明了些,速度比较快
spectre仿真时setup很重要,如果设置偏差很可能结果就是错的。。。
喜欢spectre,无奈老板让用spectre阿。。。。
还有好些问题不明白,正在研究呢
待会向大家请教

网友:
Spectre is time/frequency domain simulator while ADS is frequency domain only simulator.

楼主:
why did you say ADS is freq only simulator? There is Transient simulation function and that is in time domain.

网友:
ADS是基于频域的仿真器,做频域的仿真比较方便,而时域的仿真的准确性和效率就不太高了,特别是做大规模集成电路时;而spice类的是基于时域的仿真器,既便做频域的分析,也首先要做时域的仿真。

网友:
我是用HSPICE,做低频仿真,效果还不错,听说在高频下不是很准确。

网友:
哪里有ADS

我做拉个振荡器,用spectre不收敛,我想做频率扫描,哪里有ads啊

网友(2009-03-20):
感觉 ADS  layout 方面还是很不足, 而且Transient 仿真不如 spectre

之前做微波一直用ADS , 但是模拟数字,方便跟 layout GDS 连接, 还是 SPec好

网友:
当然ADS更强大了

网友(2010-12-20):
这种讨论很收益啊,我一直用的是ADS,觉得还不错啊

网友:
现在ADS能做到的SpectreRF都能做到吧。

网友:
SpectreRF好,ADS的hierachy很恶心

网友:
ADS适合做系统仿真

网友:
仿真器都差不多 没有所谓的好坏

网友:
ads应该做高频更好些

网友(2011-02-20):
观望一下啊。。。。。

网友:
hspice擅长高频

网友:
刚开始接触Spectre,学习了!

网友(2011-05-16):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2014-11-26):
请问用ADS做post-layout simulation时,外加电压如何加上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eRF吧。上海九浦方的。NineCube www.ic9cube.com

网友:
上海九浦方的eRF做射频仿真非常好用。
EPCD片上无源器件综合建模
eWave三维全波的电磁场仿真

网友:
最近常听到这个公司,还有苏州的一家xpeedic

网友(2021-11-26):
大师,你好,,我ads做振荡电路仿真。HB仿真没有问题,但是transient会衰减,我需要相信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