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楼主(2007-05-27):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发生在1979年。世事如苍桑,恍眼间已近30年。但是这场战争的后果至今仍在。由于原苏联一夜间分崩离析,而中国日益强大。本地区因二战结束形成的安全板块力量冲抵失衡,越来越多的人惧怕堀起的中国。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成了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说明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今天的环境下,1979年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是否有参考价值?当年是什么原因使两个朋友加兄弟兵戎相见?还会发生类似的战争吗?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回顾一下战争和发生战争时的国际关系背景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从各大国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东南亚是一个不稳定的,充满纷争的地区。挑战与机会共存。过去,这个地区就是连绵的战乱。未来也并非就是太平盛世。从历史情况看,这个地区的战乱有这个地区的特征。一般来讲,过去百年里,东南亚的战争分为两大类,一是地区外大国作怪,二是本地区各国战略优势(领土大小、种族纷争和经济利益)的调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也不例外。实际上,在研究中越关系的专家中就有两个派别,一是强调两国自已本身为关系的主要动力,而第二个派别则认为中越关系主要是由第三种力量支配的。两者都有一定的道理。本文的第一章即说明两派都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二战后四十年至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国际政治的特点是东西方对抗。这个特点不可能不影响中越关系。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本文的第二章,即对这场战争的描述强调了这个特点。但是,中越关系的历史源远流长,相互之间的互动早于欧洲人对东方的扩张,而且两国都有很强的拒绝外来干涉的传统,所以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些磨擦不可能完全是外来影响的结果。没有外来影响,双边关系的问题也足以颠覆稳定导致战争。两国关系出现问题之后,双方不谋而合地寻求外界的同情和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前苏联和美国非常迅速地对自己的盟友做出了两肋插刀的姿态,使这对冤家反倒下不了台,非得决一死战不可。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敌意升级,不战不足以平息相互的怨气,战争爆发了。因此,本文关于战争原因的论述分为两在部份:第一部分写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双边问题,这些问题的由来,发展,如何走进死胡同。第二部分写苏美两大国在该地区的争夺。这一部分非常强调西方因素在中国调整国家利益时的重要作用。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本文在结尾试图将所列的所有因素,双边的或者外来的,一一对号入座,重新拼贴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图景。作者始终认为本次战争的初作俑者为 1970年代中国国内的社会巨变。由于中国重新认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逐渐采取了对西方示好的政策,离前苏联渐行渐远,使本来就不好的关系雪上加霜。在这个前提下,越南有理由怀疑中国对自己正在进行的抗美斗争的忠诚度。前苏联不失时机地在越南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一方面为了对抗美国,另一方面就为了惩罚中国新的外交政策。此时此刻,越南进行了一场赌博。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越南看到了千年难遇的机会,即在几个大国的争斗中打一个中越关系历史翻身仗,改被支配地位为至少成为能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对手,实现越南所谓的梦想。在不为外界所知的中越谈判桌上,越南人的要价越来越高,毫不让步,严重挫伤了中国领导层,特别是新领导层的自尊。他们结束文革后正在反省所有的政策,其中包括对越南有求必应的政策。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新领导重新评估了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制,决定把中国融入这一体制。这一重大政策调整直接导致了中国国家利益的调整。越南正在中越边境上滋事以期获前苏联联盟同情和支持。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这种情况下与之一战,不仅符合新的国家利益,而且简直就是一步不得不走的棋。从越南方面的观点来看,以邓小平上台为标志的中国国内局势变化说明中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背叛,更说明了越共的铮铮硬骨并激发了把中国人踩在脚下出一口千年恶气的愿望。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国的领土要求也好,华侨的骚乱也好,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固执也好,统统都是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法帝国主义,中国反动派图谋对抗越南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社会主义事业。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一个恶性的循环。越南对中国越来越强硬。越南对苏联越来越友好。这反证了中国领导层调整政策的决心,而新战略的核心就是融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战争成为加速战略调整的工具。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由于中国在1970年代的变化起因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所以本文的结论比较倾向于认为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是地区外部势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或不主要是双边关系中各种问题摩擦所致。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第一章战前中越关系简史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世纪,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越南是中国的一个省。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当然,其间少不了有一些反抗和暴乱。于公元40年爆发的二征起义就很典型,至今两姐妹仍然是越南的民族英雄。越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始自公元938 年,在唐末五代十国的混乱情况下,安南都护府豪强杨廷艺的女婿吴权起兵反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政权存在了没几年就被越南历史上最为有名的一个将军- 丁部领给灭了。丁部领在数几十年的混战之后,于968 年称帝,国号大瞿越,自称大胜明皇帝,定都华闾(今嘉远),这就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王朝- 丁朝。当时的中原宋朝立国不久,顾不得许多,对越南的独立也就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即没有完全承认,也没有完全不承认。这种瑷眛的态度为后来的中原统治者所继承,成为历朝越南统治者不安全的根源。一般来讲,中原统治强大之时越南边境就会吃紧,越南国王的唯一选择就是进一步纳贡称臣,否则就只有再战。 1406年,明朝时,大军压境,居然把越南收回使之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越南再次独立应归功于黎利,他建立了后黎朝,该朝统治越南达360 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时期里越南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身份,被中国兼并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但是不被兼并的代价是必须处于一个从属的,纳贡的地位上。1789年清军曾一度为干涉越南国内政治攻占越南北部地区。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前中国军队最近的一次进驻越南是在1945年8 月至1946年3 月,当时国民党军队代表盟军开进河内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在国民党军占领期间,越南国内爆发了声势不小的抗议活动。在越南人的眼里,中国的威胁是十分现实的。但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越南有时是麻烦,有时是安全隐患,但是从来也没有变成过严重的威胁。越南由于地理所限,资源缺乏,要发动战争吃亏的是自己。外来强敌借越南攻占中国的可能性有,如法国干的那样,但是也不是很大。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从另一方面来讲,中越关系的主导趋势是和平共处。除了上述提到的交战期外,中越之间更多的是友好往来。越南大规模地借用中国文化。其宗教、语言、文学、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无一不是套用中国模式。越南人怕中国人,怀疑中国人,担心中国人都是事实。但是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越南人崇敬,羡慕中国文明和成就。越南社会的中国化倾向有效地缓解了中国对越南的戒心。连越南人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小中国,或者更形象一些,是一条小龙。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自18世纪开始,西方列强逐渐对中国和越南扩张。两国面对着同样的内忧外患问题。一百年来前进的轨迹惊人地相似。两国都被强迫开放和走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中一点就是从此再无可能孤立地谈论两国关系,因为两国关系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外来影响的印记。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二十世纪初,中越两国在西方殖民统治下民族情绪高涨,主要表现形式就是都找到了共产主义作为解放运动的理论基础,都成立了共产党作为民族解放的领导力量。在越南,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主要组织是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二战爆发后法国被德国征服,这导致了法国殖民地出现本质的变化。1940年日军攻进了印度支那后建立的统治得到法国维希傀儡政权的全力配合。法国在二战初期的失败不仅仅是丧失了一点领土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过去那种不可一世的殖民者气焰霎那间烟消云散。二战成为胡志明及其共产党人所能得到的最佳机会。1941年,胡志明组织的越南独立联盟,简称越盟。这个共产党为核心的联盟迅速得到全国爱国者的支持。同时,该组织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支持,更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了。日本投降后,越盟自然成了最大的赢家。1945年9 月2  日是一个越南现在每年都纪念的日子,胡志明在这一天宣布越南独立了,他的身后是一支一万人的军队。不过好日子没过多久,英军印度师团乘乱先占了南方,而且居然就把南方交还给了法国人。法国人据此开始与越南人谈判国家的前途。1946年3 月6日,双方达成自治的协议。法国将在法联邦的框架内承认一个越南民主共和国。新的国家将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至于越南的三个部分,即东京、安南和交上跂是否统一,何时统一则由公民投票决定。谈判期间,法国实现了重返越南,同时进驻的有15000 法军。不久,谈判陷入困境,于爆发了史称第一次印支战争的越法战争。越法争执,巴黎骚乱,法国政府对新政府外交和国防权力的限制,原殖民政府官员从中作梗,西方对共产党扩张的疑虑都是谈判无法解决问题的原因。1946年11月20日,法军开始在海防武力镇压越盟,当天就杀了1000人。不久,镇压行动扩大到河内,越盟退到了农村,继续坚持抗争。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获得胜利,越盟为此欢欣鼓舞。共同的事业使两国的共产党走到了一起。中国大规模的援越活动始于斯,即1950年。在胡志明秘密访华后不久,中共派出陈赓帮助越共组织和训练军队。陈赓之后是韦国清为团长的中共军事顾问团负责指导越共军队的组建和训练工作。中共还派出以罗贵波(曾任中国驻越大使)为团长的中共政治顾问团来指导和帮助越共进行整风工作、群众工作、政务,甚至财政金融工作。1950年9 月,在中国的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越军五个师诞生了,这五个师分别是304 ,308 ,312 ,316 和320师,这五个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协助组建,全部使用中国装备,??斗中,中国共产党无私的,有求必应的援助是越共军队越战越勇的精神支柱和令法国人无法征服的力量源泉。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越军引为自豪的奠边府战役也得益于中国军事顾问团卓有成效的谋划和中国的军事装备。这场战役的指挥官分别是法军纳瓦拉将军和越军的武元甲将军。战斗于 1954年3 月打响。法军的计划是引越军出洞进入平原地区,然后进行决战,如果打的是常规大兵团战役,那么法军占有绝对优势。法军的诱饵是13000 外籍兵团。但是越军将计就计,借山地的险峻,用50000 兵力把这个兵团围成个铁桶。越军出奇不意地将重炮拖到了山顶,以法国人无法想象的胃口先呑下了诱饵,不仅没有遭到创伤,而且就此吃住救援的法军,一连打了几个月,最后于 5 月7 日以攻占奠边府取得胜利。次日,日内瓦关于印支的前途谈判开始。谈判各方分别是法英苏中越。后三者为盟国。美国有代表在场但是没有参加签署于7 月达成的协定。第一次印支战争结束达成的协议有四项基本原则:停火、南北越以17度线分治、1956年举行大选及全国最终需实现统一。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日内瓦协定对中越两国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双方都得到巨大的利益,而且这个胜利与双方密切的合作和步调一致分不开。但是,如果从中越双边关系的角度来深究这个胜利我们就会看到了几十年后爆发纷争的祸根。因为,越南在与中国协调立场时为取得利益的最大化,在当时的情况下自觉地处于一个从属和服从的地位。后来,两国争执白炽化后,越南非常难受地回顾了这一段历史,他们承认得到中国极大的恩惠,但是强调越南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为中国而战,一部分牺牲是为中国做出的。而且,越南人把南北越以17度线分治归结于中国本身的打算,即分治越南和老挝,适当时纳入中国的轨道。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以美国介入为主要特点,以遏制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印支战争自1964年始,至1975年终。主战场就在越南。美国人前后投入3 ,403 ,100 军力,结果丢了58183 条命,伤153303人,化费1790亿美元,最终还是失败了,很悲惨。原因何在?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中国对越南的援助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是越南坚强的战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是越南辽阔的后方。在整个印支战争期间,中越合作无间。所有的越战研究专家在中国向越南提供大规模援助的具体数额上有争论,但是在认定越南在十多年里一直都是新中国最大的受援国这个问题上却是一致的。西方的专家一般认为中国援助的总金额在 100 亿到180  亿美元之间。这是有价的援助,另外,中国在1965年至1971间派出相当数量的军队部署在北越,主要用于防空,保护交通线路等,有效缓解越南军队的后顾之忧。西方专家普遍认为中国未经公开的驻军直接遏制了美国在北越的扩张念头,是美国迟迟未向越北派出地面部队的直接原因。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谁也没有想到,在中越两国紧密配合抗击美帝时关系上出现了裂痕。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第一个裂痕有关赫鲁晓夫跨台。继任的苏联领导人要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他们决定增加对越南的援助。1965年2 月,莫斯科向北京提出如下的要求:转自81.china.com
1 、要求允许援助越南的武器装备过境中国。转自81.china.com
2 、要求使用云南省的一至两个机场并驻扎500 人在允许使用的机场。转自81.china.com
3 、要求中国同意为苏联空军开辟一个空中走廊。转自81.china.com
4 、要求中国同意5000苏军人员过境中国。转自81.china.com
5 、举行三方抗美谈判。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1965年11月,除第一项外,中国正式拒绝了其余的四项。原因当然是当时中苏交恶。拒绝是针对苏联的。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但是打在苏联身上,却是痛在越南心上。据说,为此,胡志明专程前往北京向毛主席求情未果。北京毫不让步无疑让越南想不通和气愤。后来,苏联的援助越来越多,不久就超过了中国。越南也就自觉不自觉的抛弃了原来羞羞搭搭的在所谓国际共运中保持的中立立场,在中苏间爆发战争之后,越南的立场更是让中国人寒心。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越南于1975年取得全国统一之后,中国曾一度明知无用也试着劝说越南拉开与苏联的距离,警惕苏联的霸权主义。由于越南拒绝接受中国的反霸政策,中国决定不再向越南提供援助。这难不倒黎笋,他跑一趟莫斯科就什么都有了。莫斯科干脆给他一个五年援助计划来气气中国人。中国则顺水断了所有的援助。1978 年越南以一个亚洲国家的身份很奇怪地加入了以东欧苏联卫星国组成的经互会,专门签了一个与苏联的和平友好条约给中国人看看越南的本事。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第二个裂痕则与中国调整对美关系政策有关。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对越南来讲就是背后一刀,任由你中国人如何解释都不能取得越南的谅解。在基辛格1971年 7 月访问北京到尼克松1972年2 月接踵而至,周恩来总理两次飞往河内,寻求理解,两手空空而归。被出卖了是第一个感觉,然后就是深深的猜疑,中国人会干什么?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美越走越近,河内越来越焦燥不安。在7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就是组成反霸统一战线,其中一个至今人们津津乐道的例子就是当1978年8 月中日签订友好条约时,中国坚持加上了一个反霸条款。为了有效遏阻苏联的扩张,中国于1978年调整了对东南亚各国的政策,居然支持他们结成军事同盟来与美国合作。这在越南人的眼里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叛卖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但是裂痕归裂痕,中越并没有在战后立即成为敌人。两国都还在信誓旦旦地保证维护友好关系。至少有好几年,双方仍有工作关系。后来出现了领土纠纷,华人问题,柬埔寨问题。这些过去似乎可以解决的问题成了绕不过去鸿沟。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中两国选择了不同的朋友,于是修补关系的能力受损,个问题解决不了导致出现另一个更糟糕的问题,所有的谈判都先后走进死胡同。越南开始驱赶华人,边境冲突增加。一方面可能确实想实现大印支联邦之梦,另一方面是为了破解中柬联盟的围堵,越南开始打入侵柬埔寨的主意。这一切到1978年达到了一个度,有不少人开始在想,情况已十分危险,任何一点点火星都会使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有一点本文作者想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就是无论局势是如何的危急,战争始终没有被引发。这个事实十分重要,特别关系到本文的主旨。由于中国领导层决策的文件仍然是十分机密的档案,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当事人公开的回忆录来猜测当时中越边境局势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政局,影响了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于1978年11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中越关系,并将动武的决策权授予了邓小平。1978年 6 月邓小平出访泰国,他已经在警告越南。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不管这个警告是否得到过时任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的认可,会议的结果表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大获全胜,以邓小平的军事经历看,此时此刻,越南的强硬和冥顽不化正好是新的中国领导人寻找的机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新的政治力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界定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他们成功了。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新的领导层以一个新的视点来考虑中越关系。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在1978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突然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这使得中美建交于 1979年1 月成为现实。在决定惩罚越南的前两周,邓小平高调访美。在卡特回忆录里,他说邓向他通报了战争的准备情况,但是他有力地对邓进行了劝阻的工作。这点自我辩解其实没有什么用处。邓小平在发动战争前两周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一事实即说明了一切。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第二章战争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1979年2 月17日凌晨,集结在云南和广西的30万大军开始对越北毗邻中国的地区发动地毯式炮击。受到致命打击的越南重要城镇有老街、芒街、谅山、孟康和高平。炮击后不久,大约6 万中国军人在26个缺口越过边界杀进越南。整个战线长达1200公里。步兵由T59 坦克支持,一边横扫越军据点,一边呈扇形深入越南大约20公里的区域。根据越南人自己发布的消息,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中国军队已占领11个越南边境市镇。此时危急万分的是杨东,该城被中国军队的坦克和火箭炮团团围住。突然中国军队停止了前进,让外界百思不得其解。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后来才知道中国军队遇到了自己造成的困难。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1 、推进太快以至于前后部队失去联系。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2 、中国军队此时入侵依靠地面炮火支援,没有动用空军轰炸,所以20公里正好是122 毫米、155 毫米榴弹炮、120 毫米自动火炮、120 毫米和160毫米廹击炮施展威力的地方,再往前就要另择阵地了。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越军抵抗之强烈也是出乎意外。越南多次吹嘘,北部谅山、莱州、黄连山、广宁等省早已是铜墙铁壁。战壕密布,全民皆兵。实际上也差不多。越南刚刚打完一场战争,战略战术娴熟,什么丛林战、奇袭战、地道战、地雷战一套一套的,其中虽说学自中国,但中国军队毕竟多年未用生疏多了。而且,中国军队年轻,一腔热血,不怕牺牲,在老练的越军面前显得蛮撞,加上地形不熟,伤亡惨重。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越军说重一点是太过轻敌自信,说轻一点就是无暇北顾。当是时,越军大约20万精锐陷在柬埔寨,这已经是全部越军的三分之一。所以北部只有一点地方部队和临时组织起来的民兵。总数约为10万。另外为防万一,有五个正规师呈扇形保卫着首都。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战争进入第四天后,中国入侵部队重整旗鼓,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势。现在,一把鱼叉形的攻击初现端倪,一道穿过友谊关沿中越铁路和越南一号公路,另一道沿滇越铁路,目的就是外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即扎进首都河内。战斗越来越激烈。越南人拼死抵抗惊恐万状。因为中国人看来要重演五百年前的好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越南真正战略上的首都顺化。外人不清楚,越南人自己知道,此时中国人在炮击谅山,而谅山就是越北入海最后的屏障,再下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中国人可长驱直入占领海防,控制整个北部湾,再次将越南栏腰斩断,分而治之。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果然中国人拿下了谅山。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谅山之战于2 月27日打响,3 月3 日结束。可是次日中国政府宣布开始撤军??上还是从实际上,中国都完成了所有的战略战术目标。握谅山于股掌间,好似一把尖刀抵住越南的心脏,分分钟开膛破肚。再退一步讲,谅山也是有序撤军的先决条件之一。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要说明谅山对越南的重要性,可以从该城沦陷后几分钟内越南发布了全国动员令这件事可见一斑。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令越南人长舒一口气的是中国人忽然走了。惊魄未定之际,越南人煞有介事地宣布,为展示自己的和平意愿,同意中国人撤退。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战争持续了16天。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大战役,没有正规军之间的胶着对抗,没有海空军介入。中国军队最远深入越境约60公里处。整场战争像是打太极拳和演口技:“忽然抚尺一下,众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按中国政府的说法,中国发动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为了惩罚越南人的挑衅。新华社的原话是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在严惩侵略者之后我边防军回防驻守在边防线上。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所有官方发布的文件当中,中国没有提及柬埔寨局势,也很少提到越南驱赶华侨这一恶劣行径。不过此前四十天,越军冒天下之大不韪,拿下了中国盟友的首都金边。而邓小平在一月访美时多次提到教训越南,所以本次战争的目的其实是给越南人上一节课。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苏联人很是不情愿地吞下了这棵很苦的苦果。现在人们倒回去看才知道苏联人当时自己的肚子已经很痛,只是强颜欢笑罢了。三个月前,苏越刚刚签了一个和平友好条约,墨迹未干就出了这一桩事,就像是抬头就被一掌嘴。而越南人当初却把这个条约当个宝,因为勃列日涅夫说当中国领导人阻碍破坏越南社会主义建设之际本条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言下之意是有点防止不测。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很自然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强烈谴责这次入侵,说“这是公然无耻的国际海盗行为,要中国人立刻撤军”,仅此而已。连美国人都惊叹不已,实在是对邓小平的神机妙算佩服得五体投地。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苏联并不是没有干涉的本钱。因为此时此刻,在南中国海有一艘斯维尔德罗夫级巡洋舰和一艘克里瓦克级驱逐舰镇守在越南海岸线上,两艘主舰外还有11艘其它各型战舰。中国人打响之后,苏联立即启动了空中军援行动,路线是苏联-印度- 越南,同时派出一军事顾问团前往河内。以苏联为主导的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涉及的各国几乎没有例外地同声谴责中国。在整个东欧,也就是南斯拉夫一国保持中立。最想不到的是中国在欧洲曾经唯一的盟友阿尔巴尼亚公开地站在越南一边。在各大国,凡有共产党的地方,左翼势力一边倒,反对中国。能致中国人于死命的是中苏边境上的百万苏军,更不用说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的力量。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可是苏联没有动手。邓小平戳破了苏联吹出的一个天大的牛皮。从此,苏联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总不会是在走上坡路罢。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另一个方面,美国人被邓小平上了一课。美国人深根蒂固的所谓世界共产党合伙图谋美国的神话不攻自破。五个共产党国家,中、苏、越、柬、老扭成一团,打个难解难分实在是让美国主流决策者们哭笑不得。表面上看,美国人,以及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日本人显得非常难为情,不知说什么好。在中国人开打后的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要求中国立即停止武力行为,撤回军队。可是这份声明同时遣责越南入侵柬埔寨,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愉娱。美国人还看准了这个机会要求立即召集安理会会议,讨论双边撤军的问题。在2 月23日、24日、25日、27日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中苏分别拿出谴责对方的提议,反倒是美国人十分难得地当一回第三者,袖手旁观地评判是非。2 月25日安理会上,由于中美两国联手,联合国同意被推翻的波尔布特政府代表发言,结果苏联代表卡拉莫夫退席以示抗议。这是苏联自朝鲜战争之后为数很少的几次退席之一。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越南攻入柬埔寨之后,最感惶恐的是东南亚各国。美军自1972年从南越撤走后出现安全真空。越南未必就真要打进泰国,但是大批柬埔寨难民涌入泰国,造成泰越无法迴避的磨擦点,谁也不敢说把越南惹脑了,结果会是怎么样。在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东南亚各国,特别是以印尼为首的几个国家担心的是中国以及中国输出的共产主义运动。现在又出来一个越南,实在是雪上加霜的事。此时此刻,中国攻入越南有双重的效果,第一,解了泰国的燃眉之急。第二,加剧了对中国人的担心。不少东南亚国家各自都有迫害华侨的历史,有的常怀内疚,有的心生恐惧,生怕中国有朝一日强大之后报仇雪恨。于是,越南就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虽然中国对此三缄其口,但越是这样,越让人不放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东盟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由于泰国首当其冲,而东盟必须表现出团结一致亮出一个公开的立场。该立场几乎是美国国务院声明的翻版,但是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莫大的胜利,从此,中国板回因以往过错造成的所有失分。最令中国人想不到的是在中国军队宣布撤军的当天,东盟向安理会递交了一份提案,该提案对中国入侵越南一事只字未提,而是要求越南人立即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军。提案立即被苏联否决,但是中国为此欢雀跳跃却是怎么也按捺不住的了。中国从此与东盟日渐友好的关系始自当日的说法不为过。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发动自卫反击战之前,中国有一个说话算不算话的问题。中国国内当时危机深重。邓小平关于教训一说十分解气,但是谈何容易。但是一旦开打,全世界的注意力又都集中在时间和规模上。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一定会干涉。而且看上去苏联也有准备。2 月19日邓小平在运筹帷幄间抽空会见了访问北京的美洲组织秘书长阿勒昌德拉,再次强调本次行动的有限性,他说实现目标之后即撤出军队。2 月23日,中国国防部部长耿飚对西方国家大使说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他说下周就会结束。同一天,邓小平会见了欧共体轮值主席杰金斯和日本京都新闻社社长。他说不会拖过十天,因为那时我们的目标已经实现。2 月25日,分管工业的副总理王震在为来访的英国工业部长瓦莱而举行的宴会上说中国不会打进河内。他们三人在不同的外事场合说一样的话明显是让外界宽心,冲抵苏联动手的决心,缓和美国人的忧虑。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战争开打后,中国对苏联人也不是就听天由命,而是作了精心安排。一方面,中国所有的媒体停止了对苏联的抨击。第二,疏散了30万平民,集结了至今不清楚数量的军队,据推测足够阻挡第一波的苏军袭击。第三要求边境官员克制不与苏联发生任何磨擦。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最后下来,苏联对越南的支持也就是说说而已。当然,也可以说苏联一开始就算准了中国人不敢把越南人怎么样,只要越南人还在,越南领导人还在,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苏联人在中国人撤军后一定庆幸没有冒然下手。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国的形象出了一点问题。是正面还是负面不好说。首先,对今天特别有参考意义的是,中国通过中越自卫边境反击战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意愿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诉诸武力。这个影响之深远是当时中国领导人未必能想到的。战术上,此次战争打得不怎么样,有点失望,因为有形损失太大。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军队的表现自有公论。今天,我们纪念我们躺在中越边境一线为国捐躯的烈士,有一点没想通,怎么这样多啊。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但是,从战略上来讲,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一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份的胜利。本文的结论是此战为中国今天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地下战士可以瞑目了。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第三章战争的起因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如前言如述,本章分为两部份,一是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第二是双边关系中的外部因素。如果谨慎一点的话,下文所提到到各种因素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恶化双边关系因而导致战争。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就领土而言,有争议的面积不大(海上争议也是空的,因为两国都没有立即在海上开采石油或是其它什么资源的计划)。当时的领土争议和华侨问题裹绞在一起。华侨问题在中越关系中占很重的份量,但是处理华侨问题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太高,中国未必能承受得住。在柬埔寨,红色高绵也以虐待华侨著称于世,中国也忍了。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越南侵柬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如果处理得好的话,越南在柬埔寨的利益可以和中国的利益并行不悖。另外,中国承认越南在柬埔寨的利益之后可要求在老挝北部有一定形式的存在,毕竟是在交界的地区,抬头不见抵头见。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越关系中两个外部因素相互之间缠绕在一起。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卷入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十多年来,中国早已习惯了苏联在越南指手划脚。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综上所述,中越关系恶化的第一推动力只可能来自中国自身的变化,这是新的因素。只有这个新因素开始起作用,那么中国才会发现为什么必须在这个地区消除苏联的影响。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1 、中越两国关系中的双边问题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A 、领土争端中越领土争端是本次战争直接的和重要的起因。按照中国政府官方的说法也就是唯一的原因。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越领土争端分为三大类。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北部湾划分和南沙群岛。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越陆地边界于1887年由越南当时的法国殖民当局和清政府划定,这个条约曾于1895年增补。按照这两套文件,中越陆地边界上共立了300 块界碑。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可以想像立碑并不是很严谨。加上后来因战乱少有修缮,界碑被挪动,被损毁的情况相当严重。在 1957年至1959年间,两党曾经达成协议承认现有边界,维持现状,搁置争议。越南统一之后,领土争端顿起,但是全部争议地区加起来,不会超过 100 平方公里。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第二类是北部湾的划分。1887年的条约有非常模糊的一界定,造成双方理解差异。为了说清楚近海岛屿的归属,当时的谈判者用红笔从芒街处划了一条线,一直往南,至茶句岛东端。当时是这样说的,线东的岛归中国,线西的岛归安南。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1887年条约的中文版本没有提及这条线的确切位置,但是法国版本标明为巴黎子午线以东105 度043  秒。双方争议的核心问题是这条线当初是说明岛屿的归属,还是就是海域的划分?中国认为根据中文本这条线只是说明岛屿的归属。由于岛屿归属是清楚的,所以,海域争端只能理解为没事找事。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越最激烈的领土争执是关系西??南岛以西南三百公里处,离越南岘港约四百公里。南沙群岛则距西沙和西贡近千公里。总共有 135 个小岛。这些小岛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关键是小岛扼守几条重要国际航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另外,随着经济区概念的推行,谁拥有这些岛那么周围两百海浬就是谁的专属经济区。这些海域里的石油和矿藏有待探明,但是据专家估计不会少。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1974年1 月,中国从南越政权手中夺回西沙群岛。当时北越政府并没有公开抨击这次行动,但是他们认为这个行动有趁火打劫,先发制人的嫌疑。有未经证实的报告说北越政府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感谢协助收回西沙群岛的函。在西沙之战后,南越政府立即派兵占了南沙 6 个岛,并宣布另外11个岛也是越南领土,属于越南的福绥省。在西贡陷落后,北越军队立即接管了上述各岛。除了中国和越南对些岛屿的归属有争议外,菲律宾和台湾也宣称对这些岛有主权。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前,双方在副外长级别上进行过两轮磋商,第一次在河内,1974年8 至11月间。这次磋商的焦点是北部湾的划分。第二轮磋商于1977年10月举行。这一次双方为陆地边界走向吵得一踏糊凃。第一个争执出现在中越铁路的接点。越方说1954年铺轨时接点误入越境300 米。越南要求更正。中国拒绝了。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类似的问题出现在输油管道的接点上,河流的走向上。边境居民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1977年5 月4 日发生了第一起流血事件。在友谊关,约50位中国工人被500 越南士兵袭击。一周后,越方单方宣布两百海浬专属经济区。在这样情况下,谈判还没开始就失败了。此时,边境上华侨被驱赶回国的越来越多,越方开始搞边境清整。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边境上的各种冲突越来越多。1977年有752 起。1978年有1108起。到了1979年战前一个月已经有129 起。冲突剧增标志着危机不断深入。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B 、在越南的华侨问题边境上冲突多由越南驱赶华侨造成,1978年4 月至7月间有16万华侨回国。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到战前中国政府正式关闭边境之前,每天被逐返乡的华侨不可胜数。1978年8 月25日由于越方驱赶我大约2000同胞越境,当中爆发了极为严重的流血冲突。如洪水一般的难民流让中国领导人悲痛地面对一个事实,即无力负担几十万计的华侨生计,但是从道义上讲又必须完全接纳。而且如果有接收上做得稍有差池,很容易给东南亚仇华政权以口实。越南已经到处在讲中国政府通过华侨问题干涉其内政,这个说法很容易被东盟诸国接受。中国曾于1965年支持主要由华侨组成的印尼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大家因此对中国惴惴不安。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华侨问题是东南亚各国政府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华侨是这些国家经济的中坚力量,他们控制了贸易、制造业。能够轻而易举地颠覆软弱的政权。华侨还以爱国著称之世,所以常常被称为中国的第五纵队。自独立后,东盟各国或多或少都有过华侨问题。有的处理得好一些,有的一蹋糊涂。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1978年,越南有一百五十万华侨,其中三十万住在北方。主要聚集在海防、越南中部和北部边境地区。他们大多是渔民、矿工、工人和农民。1955年,两党中央同意逐步使越北的华侨归化成越南公民。1961年,作为一个友好的表示,中国政府甚至说服已回到中国的部分华侨领用越南护照,以此强调他们留在越南亲戚好友的国籍。1955年之后两国从未因华侨问题红过脸。除了一次,即在文革中,红卫兵的过激行为造成对越南的伤害,中国立即表示了歉意和补救。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越南南方,华侨控制着经济命脉。1956年,吴庭艳政府强制性归化华人,例如,只有越籍的人才能够做生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人一般都加入了越籍。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但是在1963年政变之后,政府对华侨的控制力减弱,华人经济再度繁荣起来。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越南统一后采取了社会主义的相关政策,最主要的就是废除私有制,然后从华人手里夺回对经济的控制权。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国也搞,但是这里却多了一个种族的问题。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1978年3 月前,中国政府已三次秘密照会越南政府,抗议越南迫害华人。但是无济于事。越南武装人员肆无忌惮地进入华人住宅,没收所有财产。1978年3月23日,越南正式宣布废除私有。一夜之间,所有华人华侨的财产被洗劫一空。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然后,他们被新政权驱赶到新经济区当农民。不少人选择了自杀。4 月23日,越南宣布合并南北货币。这项举措实际上相当于进一步没收华侨和华人所有财产。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这是华人在一个月内遭受到的第二次打击。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毫不奇怪,在越南的华人惶惶不可终日。更糟糕的事情是,中越关系开始恶化,到处是难免一战的传言。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国政府无法直接承担保护侨民的责任,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由于先前中国政府与南越政府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华人华侨的身份不清。而谁是谁不是就成了争执的焦点。越南政府认为1956年之后,南方的华侨已成为越籍华人,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国政府反驳说重来没有承认过吴庭艳政权,谈何早已归化。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1978年5 月24日国务院侨办公开指责河内。三天后,中国政府宣布开始接受华侨回国。中国派了两条船去接华侨。一条停在海防,一条停在西贡。但是在出境手续上双方谈判陷入僵局。越南人要求三天内离境,中国人要求延长时间。6月16日越南人正式拒绝中国在西贡设立领事馆。作为报复,中国要求越南关闭在昆明、南宁和广州三地的总领事馆。同时,中国以大使生病为由把他召回了。6月29日,越南加入经互会。7 月3 日中国断绝了所有的援助项目,并召回了880名援越专家。7 月 28日,中越间所有谈判无疾而终。中国召回派出的船只。情况已无可能更坏。1978年7 月止,共有16万华人被驱赶回国,大部分来自北方。在南方,由于没有陆路之便,华人投奔怒海。举世震惊的船民外逃开始了。至今,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选择了这条路,因为不少人在海上丧命。为了说明问题的悲惨程度,需要列举一个官方数字。到1985年,全世界各国安置了138 万印支难民,其中有27万所谓的船民,大部分为华人。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C 、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越国境冲突和华侨华人问题一日紧似一日的时候,越柬趄龃也在上台阶。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如同中越关系一样,柬越不和的种子可追回到公元1000年。越南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了系统的向南的扩张。柬埔寨与越南相比根本就是一个小国和弱国,它只有与泰国联手才能有点抵抗能力。在法殖民之前,柬埔寨就被越南逼进一很小的区域。法国殖民统治救了柬埔寨一命。但是即便都是处于法国统治下,法国从还是武断地把一片很大的高棉土地划给了越南。由于这片土地上至今住着的是高绵人,可想争执之激烈了。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柬埔寨的历史上,总是有摆脱越南人控制的愿望。50年代西哈努克亲王堀起最是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他乘法国人在越南焦头烂额之际获得独立,然后,在此之后的印支冲突中保持中立。在美国和北越之间走钢丝是他的拿手好戏。因为他在边境地区为越南人提供了避难地,所以越南政府接受法国人划定的边界。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由于法国人在印支三国的统治是一个整体,所以1930年重新扩大的越南共产党定名叫印支共产党。1951年2 月印支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但没有放弃建立印支联邦的理想。胡志明说:“越南劳动党将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越南共产党以解放三国人民为已任。”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但是柬埔寨共产党在金边得手后并没有放弃追求独立的传统。相反的,胜利强化了人们独立的愿望。河内感到非常的脑火,因为长久以来越南共产党就认为三国的团结对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为重要。在三国共产党得手的最初几年,他们之间不仅有政策的协调机制,而且还有实际的步骤来合并成一个共产党。就老挝方面的情况来说,谈判取得了对越南人很好的结果。1977年7月17日,老越间签订了一个25年的友好和平条约,一个援助协定,一个边境协定和一个联合声明。从此之后,越南人越来越多地干涉老挝事务。而这个结局恰巧是柬埔寨人千方百计想回避的。柬越谈判失败。边境冲突增多,双边相互指责。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由于谈判破裂,越南决定使用武力。1977年全年几乎都有边境冲突发生。1977年12月柬埔寨宣布暂时中止与越南的外交关系,指责越南干涉内政,企图霸占柬领土,想在东南亚称王。在危急之中,柬埔寨寻求中国的支持。初初几年,中国是十分谨慎的。不想太得罪越南。这方面也有对柬埔寨国内政策不满的考虑。但是不管红色高棉是如何的残暴,一个和平和中立的柬埔寨符合中国的利益。1978年1 月12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要求停火,越南撤军和谈判解决问题。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同时中国保证进一步支持柬埔寨。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越方面来讲,推翻波尔布特的决定是于1978年初作出来的。越南人扶持韩桑林作为新的柬埔寨领导人。韩桑林有非常重的越南情结。刚参加革命不久就从事在越南人和红色高棉之间传递信息的工作。他和越南人混得很熟。他的出身很低微,但是在奋斗过程中得到越南人的培训。他在靠近越南的第四战区由于作战勇敢和与越南人的关系好被提为师长。1976年波尔布特开始清洗亲越人员,他无奈跑到越南寻求蔽护。1978年在越军支持下他成了重组的柬军师长。然后,越南开始策动在柬的反对势力进行暴乱。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国对此不可能不闻不问。6 月底,中国援柬物资增多。7 月柬埔寨国防部长宋成访问北京。访问的目的就河内来看太清楚不过了,就是协调双方的反越政策。宋成在中国期间由中国国防部长陈锡联陪同。他去了旅顺军港,参观了北海舰队。陈锡联自始至终都说相信柬埔寨能赢得战争。宋成说他的访问极为成功。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可是中国在柬埔寨的行动受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是红色高棉民怨太深。第二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柬埔寨太远。为了挽救一个濒临绝境的政府,中国需要通过海洋运输大量的军需物资。可是柬埔寨的磅逊港和铁路线已暴露在越南的控制之下。由于中国没有航空母舰,双栖作战的能力也欠缺。在这种情??持,而与泰国的关系似乎尚未到这样的地步。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另外,在外交上,如果中国直接军事干涉,那么越南人在世界的面前又成了可怜的小国被大国欺。因此,时任中共副主席的汪东兴在11 月5 日访问了金边。访问期间他没有同意柬方提出的海军登陆作战的要求。他援引柬埔寨过去长期的抗美的持久战传统,坚信小国能打败大国。他说现在虽然的挫折,但是最后胜利是柬埔寨人民的。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越南很清楚中国的能力有限,加上苏联在一旁打气,11月3 日苏越签订友好条约之后,越于1978年12月25日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越军确实凶猛,两周后攻克金边。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国现在面临一个被甩一耳光后的反应问题。邓小平在1978年11月10日曼谷的记者招待会上曾说,中国要看越南人下一步怎样走方才确定自己的行动。现在越南人干了。怎么办?此时此刻,最紧张的是泰国人。中国需要作出表示,否则就是软弱可欺。此时,邓小平开始谈论教训越南的问题。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2 、中越关系中的外部因素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A 、苏联因素上个世纪70年代未,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其中一个是苏联也好,中国也好,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不再觉得安全受到资本主义立即的威胁。两国都开始很自信地与西方交往。但是与此相反的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反倒一日坏似一日1969年开始两国间发生了一系列边境冲突,在苏联的多种威胁包括核威胁下,中国不得不签了数个裁减武装力量协定而且重开了边境谈判。莫斯科自已反倒是陈兵百万,打破了安全平衡。当时中国人认为战争会立即爆发。苏联的这种做法无疑把中国朝西方推。1971年,在印巴纷争之际,莫斯科为展示对中国的绝对优势,公开警告如果中国介入冲突的话莫斯科就会采取行动。在70年代期间,由于在中国人的眼睛里苏联的军事力量是那样强大,以至于当时中国的所有外交活动目的都是阻止苏联的威胁。由于过去打击共同敌人的需要,中国容忍了苏联在越南的驻军。但是随着越南的统一这种驻军就成了一种威胁。在战争期间,越南在中苏间玩平衡。后来,中越矛盾激化后,苏联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完成可以有所作为。苏联在亚洲和中国争。但是苏联更大的目标是在世界的范围内与美国一争高下。苏联在印支的介入有很深的与美争霸的考虑。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情愿增加经援来维护与南的友谊。但是中国当时处于很深的社会及经济危机当中,不可能有余力贿赂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相比较而言,苏联就要好得多。例如,1975年5 月,当苏联油轮第一次造访南越港口,就带去了当地急需的燃料。1975年11月,在寻求中国援助的努力失败后,黎笋跑到莫斯科讨到一笔庞大的援助。西方观察家说大约是为1976年提供5 亿美元,为下一个五年计划提供30亿美元。苏联将为越南建造40个项目,包括水电站,碱厂和煤矿,食品加工厂等等。分析家们还注意到苏联拉越南加入经互会,其主要目的也是希望其他东欧国家给越南提供帮助。为了表示越南对苏联的感激涕零,越南自然采纳了反华的亲苏路线。就提供援助来讲,中国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中国还是尽可能地拉住越南。多年来,中国的越南政策就是不让越南滑向苏联。苏联和越南的意识形态相近,有共同的敌人美国,并肩作战已有多年。因此,中国也不是要在越南消除苏联的影响,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国只是尽可能地拖住越南罢了。但是越南人显得极为卑劣,他们在受援问题上有意地鼓励中苏的竞争,让中国人感到自己的无能而且更严重的是中国忽然有被苏联南北夹击的感觉。此时,苏联在中苏边境上增兵不少。到1978年,苏联决定让所有中苏边境的部队换装,大幅提高作战能力,配置了导弹和其他先进的军火,包括米格24D 攻击型直升机。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另外没有证实的报告还说苏联居然还部署了中程导弹和最新一代的战机。78年4 月勃列日涅夫、国防部部长乌斯蒂诺夫特地前往中苏边境观看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对苏联的威胁极为不安。在当年的建军节招待会上,国防部长徐向前说苏联的军演根本就是要入侵中国,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所以要准备打战。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越南,中越间关于华人问题的争执白炽化。越南不断挑战中国的立场,而且后面有莫斯科的影子。在越南废除私有制后三周,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说越南的所做所为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真理报特别编发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说越南在西贡正为彻底根除腐朽的中国商人而奋斗。中国人说越南人不会做生意,但是社会主义事业在西贡取得了胜利。越南人的生意越做越好。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河内强化了对中国压力的抵制,苏联则强化了对中国的压力。1978年5 月9日,正当中越冲突升级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即将到访北京之际,苏联边防部队故意闯入中国领土,据说是在追捕一名在逃的苏联犯人。事后,苏联立即作了道歉,但是此时此刻发生这样的事有谁会相信是偶然的呢?苏联显然是在威胁中国。与美国搞关系或是惩罚越南都将召致苏联坚定的反对。这次入侵事件发生后,苏联派出其太平洋舰队中的一部分南下,穿过台湾海峡,直至菲律宾近海。中国认为这与中越关系吃紧有关系。被南北夹击的感觉更深了。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1978年6 月29日,越南加入经互会,这是中越关系无可挽回的一个标志。同一天,勃列日涅夫说苏联人民尊敬和热爱越南人民,由于越南人民受到外界粗暴和不公正的势力的虐待,所以苏联将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人民在维护主权的斗争。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莫斯科还有意渲染华侨华人的恐怖势力。塔斯社于6 月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东南亚,不只越南,其他国家都有华人华侨问题。这篇文章还专门援引印尼的故事来说明华人华侨在当地经济当中的支配作用,以及充当中国第五纵队的潜力。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当中越边境冲突有增无减之时,苏联火上浇油。8 月26日,友谊关事件后一天,苏联宣布对越南无条件支持,说苏共政治局会议决定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外来干涉的权力 1978年8 月,中越关于华侨华人的谈判开始,但是很快就结束了,因为除了相互指责外再无新意。10天后,越南同意让苏联使用金兰湾海军基地。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最糟糕的是11月3 日,苏越正式签署友好和平条约。最要命的是该条约的第6 款。这一款的内容如下:“签约双方保证在涉及双方重要利益的所有国际问题上保持磋商。如果任一方受到攻击,双方应立即协力消除攻击一方,采取合适和有效的办法来确保两国的安全和和平。”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很显然,苏联达到了在越南驻扎军队的目的。中国费尽心力,结果如斯,怎不让中国人悲愤欲绝。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B 、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陷入困境,中国面临机遇正当中越关系日趋恶化之时,中国正处于深深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当中。计划经济已走进死胡同。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1976年当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中国新的领导人一筹莫展。虽然毛主席重启了中美和解的谈判,但那主要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中美关系极为脆弱。两国相互间的成见很深。最主要分歧是中国当时的国家利益是追求国际共产主义和推进世界革命。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利益恰恰就把中国推到了与越南极为不利的位置上。在7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政治出现了调整国家利益的倾向,代表人物是邓小平。这种倾向受两大推动,一方面是国内对计划体制的极度不满,另一方面是西方急于把中国纳入其正在进行的产业大转移。就本文的目的而言,第二点特别提请读者注意,因此详述如下: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在二战后享有的相当长的繁荣期开始衰退。平均增长率从60年代的5.7 降到了3.2 ,而通胀率则由4.2 增至 9.3 ,而且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通胀率为10以上。失业率为6-8%这次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堀起的西欧和日本开始在市场上挑战美国。各国越来越高的生产率使得他们的中央银行不情愿储备水分很多的美元,其结果是,美元贬值,布雷登体系跨台。到1974-75 年,各西方主要工业国均陷入危机之中。西方的主要应对办法抛弃凯恩斯的刺激国内消费的办法,把投资转移到到他们有选择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产业换代,借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保持竞争力。西方的贸易也呈现出类似的倾向。这种转移有很强的内在逻辑。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网络加上第三世界的勤奋的工人立即成为成功的代名词。70年代是跨国公司的黄金年代。在这个潮流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无过于所谓四小龙的堀起,即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几个国家或地区为何被西方国家选中是一个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们所处的战略位置在东西方对恃中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极为重要。而本文要强调的是中国搭上了这次产业大转移的未班车。实际上,尼克松于1972年进行的至今令人惊讶的中国之行的大背景之一就是西方摆脱经济危机的愿望。中国人可能想的是从此与苏联人打仗有了一个盟友,可是美国人想得更多,我认识一位制造刀叉的美国人,他喜欢讲的笑话是那时他想如果全中国人都来买他的刀叉,那他不就发了吗,后来才知道中国吃饭用筷子!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国在这方面的反应很迟钝。中美合作局限于安全领域。当时表面上看起来,双方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对付苏联。苏联是双方共同的敌人。当时很少人清楚,但如今已是事实就是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已经在改变中国。中国即将摆脱失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将成为西方各国投资转移之地。至少有一个人清楚他的使命。这个人就是邓小平。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新领导层于11月18至22日举行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新届定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即经济建设。邓小平的这一决策的潜台词是摈弃意识形态主张,为与西方合作扫清障碍。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越关系交恶不仅不是挑战,反倒是一个千金难买的机遇:首先,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双方分歧之首。对中国的最大疑惧来自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如果以民族利益为由与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一战无疑将有效缓解这种疑惧。不仅如此,而且还增强中国一再保证的不会以意识形态为由支持各国共产党干涉该国内政?键的年份。该年未,苏联入侵阿富汗。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新一轮冷战开始。原来已见成效的所谓缓合不疾而终。但是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前,由于美国在越南战败,西方决策层中弥漫着一种悲情意识。中国当时的对西方的外交政策是遏制西方绥靖主义。中国号召西方和第三世界各国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牵头打上一战,不仅以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号召,而且鼓励美国决策层内的鹰派重振旗鼓,卷土重来。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局势的发展正如上所说:战争打响后,卡特政府还假情假意地说正在考虑推迟时任美国财长的布鲁门梭对中国的访问以示对中国入侵越南的不满,但是由于国内反对力量太过强大,连这点姿态也没有办法摆出来。财长如期访华,他倒是通过新闻界说已经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总统要中国人撤军的口信,但是天知道是不是这样。他倒是干了一件令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大事,即处理历史上的美国资产案及中国资产在美冻结案协定。之后,大批高级别的美国代表接踵而至,两国之间文化、贸易、科技交流迅速增加。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中美关系的最高潮是8 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他马不停蹄地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十二个小时的会谈,和中国签了一个援助修建水电站协定,还有一个中国急需的五年内提供20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定。中国人让蒙代尔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礼遇!果然蒙代尔不负所望,他在演讲中说:“虽然我们制度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为此,我们将坚定的和你们站在一起。任何企图在世界舞台上孤立和削弱你们的力量也有悖于美国的利益。”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这段讲话被全世界媒体引用来说明美国对中国年初行为的赞助。同时也呼应邓小平关于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号召。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结语文中所述几个起因都很重要,与其说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不如说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1979年初的那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这几个因素形成恶性循环的源头,相互刺激着往坏的方向发展。但是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主因的话,就像本文所试图要做的那样,那么因为战争由中国发动,目的是给越南一场教训,打完的结果也是一场教训,所以最直接的起因应该是中国领导人当时的指导思想。这样一来,中国调整发展战略,调整与西方关系即为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在邓小平前往华盛顿访问前四天,他接受了时代周刊总编缉多纳万的采访。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由于此时离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所以特别具有指标性。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说,中美关系的重要出自于各自的全球战略。他说到越南,但是把越南和苏联在中东,非洲的扩张并列。他认为美国人想保持现状,但现在的问题是保持现状很困难,所以正确的办法应该是中美日联合起来反霸。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邓小平说中国可能很穷,但也不是没什么任何一点份量,而且中国有潜力。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国的发展靠自己,但是也要借助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也就是在这一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公开透露了新领导层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一国两制的雏形,他说大陆将容忍如果台湾同意统一台湾可保持现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当问及这是不是指资本主义时,邓小平说那当然。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国领导层的这种转变加速了中美日关系的快速发展。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前或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种关系让苏联坐卧不安。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将打破孤立,这种孤立一方面是苏联使的坏,更重要的是自己死抱着意识形态让自己难过。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更重要的一层含义当时不是很清楚,现在一目了然即苏联也渴求西方的资本与技术,特别是日本的资本与技术。此时,苏联实际上与中国在进行一场悄悄的竞争,它有三个选项:第一像中国一样抛弃落后的计划经济及其意识形态,第二迅速改善和中国的关系防其被西方势力进一步利用,第三顽固到底。第一个选项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作了第一个选择,结果是苏联帝国分崩离析。第二个选择需要中国的配合,但是中国已经在与西方合作方面走上了不归路。所以苏联作出了第三个选择。与中国对抗到底。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在越南的利益有多大自然就清楚了。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国领导层决定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制,而苏联不断增加在越南的存在以填补美军撤走后的真空,同时加大中国与西方改善关系的成本。这两个地区外的因素使得中越双边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复杂化。在越南人看来,苏联人不仅提供援助,而且还是真诚的共产党。而中国人却在越南人与美国人打得难分难舍之际邀请尼克松访华,这简直就是背后一刀。后来,中国出于反霸战略的考虑,不仅不再要求美国从东南亚撤军,而且对美军在南越的存在也不再有强烈的不满。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美之间的互动对该地区影响是巨大的。程度至今难以估计。所以毫不奇怪,越南挑起边境冲突,没收华人财物以及入侵柬埔寨一律冠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而反对此种行为的中国则是共产主义的叛徒。1978年10月越南人民报一篇社论已经明确说明为什么两国之间不可能谈判解决双边问题。社论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已是和西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政策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越南已经有了这样的结论,那么两边还有什么好谈的呢?政治上的水火不相容表现为华人问题、边界问题谈判搁浅。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其中华人问题对中国尤为痛苦,如果对越南行径给予默认,中国政府如何面对东南数千万侨胞?而此时,中国又极需海外华人对自己经济建设事业的支持。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如果中国政府不作为,那么对华人有成见的政府比比皆是,都会仿效越南。实际上,中越关系确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战争一触即发。与中国人一战其实不符合越南人的利益,但越南决策层似乎犯了一个自信的错误,他们以为邀请苏联人前来便可高枕无忧。此战下来,或者因打败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者真的以为越南人有神助可以为所欲为,总之,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军队开进了柬埔寨。中国俗话说专欲难成,众怒难犯。越南人追求专欲,已犯众怒,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人还在等什么呢?二十五年一晃而过,越南明白过来,有神助的是中国人。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中国人不仅自己报了一箭之仇,而且转眼间,也是国际秩序的捍卫者。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如果我们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问题,那么这场战争有另外一个时间表:1977年中,苏联表示让日本开采其油田,代价是进口日本的工业投资和技术,这对日本来讲极具吸引力,但是日本人极不情愿。后来人们知道原来是美国人从中作梗。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同时,美国人却在中国和日本人中间撮合,让日本人购买中国人所有的剩余能源。此后多年,日本从中国购买能源的现汇是中国重新起飞的最为珍贵的原始积累(不是日本人慈悲他们有他们的难处)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1978年5 月2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向中国领导人保证劝说日本人在签中日友好条约时保留反霸条款。1978年6 月该条约果然如约协定,这一条款被广泛地认定为是中日共同反苏条款。苏联的对应是于11月3 日和越南签苏越友好条约。苏联开辟了空中援助越南的通道(请记住中国最困难时印度人扮演的角色)。越南抓住机会入侵柬埔寨。1979年1 月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松动(即不再要求美国与台湾切断所有关系),两国关系正常化。1 月7 日金边沦陷。2 月17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战争打响后,中苏关系极为紧张,但是中日美三国因此却迎来了从未有过的亲密无间。证据之一是在中国发起攻势的几个小时后,一支庞大的美国舰队迅速向北部湾集结,给苏联情报机关造成中美共同作战的假象。另外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猜测美国通过其卫星技术向中国提供了苏军移动的珍贵情报。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战后盘点:中国26000 战死,37000 伤越南30000 战死,32000 伤此战未曾开打中国即占了世界舆论上风,所谓先声夺人。实现了政治目标。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如中国所言惩罚了越南使其陷入十年困境;如中国所言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侵犯的;增加了越南侵柬的成本,直至后来再也无力承受撤出军队;苏联和盟国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中国言而有信,信而有为;因此,本文的结论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东西方对抗在该地区的集中体现。苏联增加对越南的干涉,其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向西方倾斜。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东西方对抗这个大的背景,这场战打得一点意义也没有,即没有夺得土地,也没有夺得人民,更没有推翻那个讨厌的政府。转自81.china.com
转自81.china.com
    当是时,越南或者因找到苏联这个硬邦邦的老大哥,或因打败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者真的以为越南人有神助,可以为所欲为,总之,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军队开进了柬埔寨。中国俗话说专欲难成,众怒难犯。越南人追求专欲,已犯众怒,这已是西方人常说的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人还在等什么呢?二十五年一晃而过,越南明白过来,有神助的是中国人。转

网友:
终于看到很真实的叙述了,以前看的不那么真切!谢谢!

网友(2012-09-14):
珍惜和平,没有人想要战争,但不惧怕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