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运放问题求助!

楼主(2007-05-28):
如图是一个反相运放比例电路,按照常规概念说,放大倍数为A=Rf/Rb,即R4/R3=100倍,但用PSPICE出来的只有50倍,当R4/R3=200倍时,仿真结果才是100;是放大器参数的影响?还是我设计的电路有问题呢?虚心请教。
(第2页又出新问题了...)

ORCAD电路图

ORCAD电路图

网友:
图没问题
是不是你读数读错了,把信号源的峰峰值当峰值读了
减半就没错了

楼主:
图是没读错的,读的都是以0为中心的正旋波振幅,我觉得应该是器件放大倍数等参数不满足吧;理想运放的指标是:输入无穷大,A无穷大,虚短和虚断才形成了A=Af/Ab,是吗?

网友:
如果读数没错的话,可能是OP的输出电阻太大引起了加载效应, 导致了OP开环增益小了所致,你可以在R4/R3=100不变的情况下,把R4和R3同比放大,再sim看看!

楼主:
其实放大缩小结果是一样的,按照非理想OP公式计算

A=-Rf/Rb*(Aod*RN/(Rf+Aod*RN)      在这里RN=R4//R3//(rid+R2),这样也不对应不起来啊

网友:
这是个反相放大电路,放大倍数就等于R4/R3
你用的是LM124 ,它的带宽是多少?是不是带宽不足引起的?你可以去查一下(不过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小,BW<100k)
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对的了,仿真一般都是理想的情况,运放的输出电阻可以不考虑
不过建议R4的值不要太大,这样输出误差也大。
你可以换个运放试试看,也把输入信号频率调小看看。

楼主:
我换过别的了 都不行,即使他们的增益带宽积到5M,即使我把频率调的再低都没用。

网友:
那就弄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了,而且按你的情况来看,增益正好小了一半。

你重新搭个电路试试看吧,或许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
你用的信号幅值是不是设得太小,

网友:
I don't know,   this is a inconceivable problem.

楼主:
信号增大到10mV还是一样的现象,既然放大倍数减半,我觉得应该是有问题的;我画了个单电源供电的OP电路,也是这样的现象...郁闷了

再问个问题,VEE(-16V)和VDD(16V)可以颠倒过来吗?资料上这样画的,但我照此SIMULATE却出现了错误...
如图:

网友:
VEE和VDD当然不能颠倒过来用了,接不对有可能把芯片烧掉

网友:
你那个R4是可调电阻,初始值是显示出来的那个(1000K)的一半
1000K是最大值

网友(2008-12-19):
运放直流输入电平有一定要求的

网友(2009-03-17):
他这个是双电源供电,所以直流输入电平设在零电位,这是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增益只剩下一半,很诡异啊

网友:
看不到图,楼主

网友:
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放大器不是理想的!

网友:
用HSPICE仿真了一下。电路没啥问题。可以得到40db的电压增益 (1000K/10K)。源程序和plot见附件。
你的问题:要么model不对,要么orcad仿真的问题。orcad不是一个严肃的电路仿真工具。作为学习工具还可以。

网友(2009-04-23):
可调电阻,,,,初始的电位器中间值是50%吧,,,,

网友:
是不是频率效应啊,带宽?增益不是频率的函数吗?

网友:
建议考虑一下压摆率的问题,可能压摆率不够造成的,先减小放大倍数到30-40试试看,电路本身没有问题的

网友:
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可变电阻初始设置为0.5,你把他该为1就得到你想要的值了

网友:
用EWB  来SIM 看看.

网友:
这里都是牛人啊。。。

网友:
估计是设置不对

网友(2009-05-27):
怀疑是读错了,刚好减半

网友(2010-09-21):
R4是可调电阻,估计值没弄好,这个是基本单元电路

网友(2010-10-27):
图是没读错的,读的都是以0为中心的正旋波振幅,我觉得应该是器件放大倍数等参数不满足吧;理想运放的指标是:输入无穷大,A无穷大,虚短和虚断才形成了A=Af/Ab,是吗?
VDD和VEE加的电位是多少????
这个是要用在正负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