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核生成的文件

楼主(2007-05-28):
IP核生成器生成ip后有两个文件对我们比较有用,假设生成了一个asyn_fifo的核,则asyn_fifo.veo给出了例化该核方式(或者在Edit->Language Template->COREGEN中找到verilog/VHDL的例化方式)。asyn_fifo.v是该核的行为模型,主要调用了xilinx行为模型库的模块,仿真时该文件也要加入工程。(在ISE中点中该核,在对应的processes窗口中运行“View Verilog Functional Model”即可查看该.v文件)。

那么我想问:该文件(asyn_fifo.v)如何加入工程哪?

网友:
在你的代码里按模块例化的方法就可以加入了。

其实还有一个*.edn是综合时要用到了,很重要。

楼主:
是不是应该先建立一个与IP核(假设IP核的名字为div)同名的verilog文件div,然后选择“Edit”---->Insert File,选中 div.v,如下图所示:

楼主:
Sorry!图片粘不上,请看附件

网友(2008-02-29):
如果是在EDK中是如何做的,嵌入式的IP核怎么做成可以挂载在coreconnect的总线结构下呢

网友(2011-02-14):
.v文件只是用来做behavior simulation的。在具体实现时,如果是在工程下用的core 生成向导时,只须直接实例化就行了。如果是其它实现(implementation)那就用.edn文件,这是一个Core EIDF netlis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