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 s 参数时候的问题?

楼主(2007-05-28):
.temp 27
.options post=2
.param Vdd=2.3
.global gnd

M1 _n4 _n3 _n5 _n5 CMOSN l=0.25u w=7.5u
+ as=15p ad=15p ps=19u pd=19u m=80
M2 _n6 _n1 _n4 _n4 CMOSN l=0.25u w=7.5u
+ as=15p ad=15p ps=19u pd=19u m=80
M3 rfo _n6 gnd gnd CMOSN l=0.25u w=7.5u
+ as=15p ad=15p ps=19u pd=19u m=40
r1 _vdd _n6 400
l1 _n5 gnd l=0.9nH
l2 rfin _n3 l=13nH
vvb _n1 gnd dc=1.19 $ bias for common base device
vvdd _vdd gnd dc=Vdd
rfb rfo _n6 120 $ feedback

P1 rfin gnd port=1 z0=50 dc = 0.595 $ input port includes DC bias
P2 rfo _vdd port=2 z0=255 $ port doubles as pull-up resistor

.AC DEC 50 100MEG 5G
.LIN noisecalc=1 sparcalc=1
.PRINT S11(DB) S21(DB) S12(DB) S22(DB) NFMIN

.MODEL CMOSN NMOS
。。。
。。。

一个低噪声放大器网单。

定义二端口网络如上面的红色部分所示。

问题 :为什么仿出来只有 S11 , 而S12  S21 S22都没有结果出来 , 查看编译文件  ,显示端口2出现问题。

仔细检查实在发现不了错误 。望高手指点。

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帮我呢?

楼主:
我都要哭了  还没有人帮我

网友:
hspice 没有这样写DB的吧,我都是用VDB(5),没有见过S11(DB)的写法!

网友:
高频好高深,没有搞过!

网友(2007-08-13):
你的版本 不行 太低了  换更新的  就好了  2006

网友:
不会阿,大哥

网友:
You can save the data in touchstone formant and take a l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