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生成IP核后综合出现了问题

楼主(2007-05-29):
生成一个除法器的IP核d后,用 d YourInstanceName() 例化,然后综合,报错如下:ERROR:HDLCompilers:87 - "divider.v" line 30 Could not find module/primitive 'd'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要把ip生成工具生成的d.v加入到你的工程里。

楼主:
如何将ip生成工具生成的d.v加入到工程中?

网友:
下载以下文件,里面有解决你问题的方法。
你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我也正在学它。

http://download.xilinx.com/direct/ise9_tutorials/ise9tut.pdf

网友:
缺少例化单元端口描述。

网友:
1. Create  IP core   d  , in source window display as      d(d.xco)
2. Use mouse to select  d(d.xco), then use right mouse button, select set as top module (click left mouse button)
3. Now, reopen top schematic, you should see symbol    d  in  Synbols window
4. Put  d  module to your top schematic,
5. It should works now.

引用 楼主:
生成一个除法器的IP核d后,用 d YourInstanceName() 例化,然后综合,报错如下:ERROR:HDLCompilers:87 - "divider.v" line 30 Could not find module/primitive 'd'
       请问是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