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给解释下 ....

楼主(2007-05-29):
module mem(addr, read, data);
input[5:0] addr;
input read;
output [7:0]data;
reg [7:0]memory[63:0];
assign data=(read)?memory[addr]:8'bzzzzzzzz;
initial
begin  memory[0]=8'b00000100;
   memory[1]=8'b01000101;
   memory[2]=8'b11000000;
   memory[3]=8'b10000000;
   memory[4]=8'b00100111;
   memory[5]=8'b00111001;
   //other  memory cells not defeined

end
endmodule

网友:
一个初始化了数据的memory,给出read信号,并给出read address,读出相应的data,很简单的一个behavior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