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溃技术中的相位问题

楼主(2007-05-30):
大家好
我最近在做前馈技术的仿真,在第一个误差信号提取环路中就遇到问题了
我用的是双音频测试
输入的两路信号经过分路器,一路到达主放大器,然后经过耦合器,衰减器移相器到达减法器(
3dB桥),称为a路
另一路经过延时到达减法器,称为b路
a ,b两路信号在电桥处进行抵消,要求幅度相等,相位相差90度,但是问题是a,b两路中的幅度不等可以用衰减器调,但是相位呢?相位不是简单的不相等,而是a路中的两个信号的相位差和b路中的相位差不一样,对消的时候只能找个中间值,使一个频点的相位差大于90度(比如93),另一个频点小于90度(比如87),但是这样的抵消效果很差啊,怎么有办法减小一路中的两个频点的相位差呢?需要调试哪里呢?
xiexie

网友A:
when you want to cancel two signals,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180 degree difference instead of 90?

网友:
maybe you can use a vector modulator, and control it adaptively

网友:
有电调的移相器可用

网友(2007-10-23):
have the same question

引用 网友A:
when you want to cancel two signals,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180 degree difference instead of 90?

网友(2007-12-05):
可有宽带的移相器?

网友:
180 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