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驱动问题

楼主(2007-05-30):
应用程序向pci设备发出读写命令,如何获知pci设备是使用那种模式来执行该命令,即:该命令对应的本地时序如何获知?谢谢
我的pci设备及驱动信息如下:接口芯片 PCI9054, 驱动程序为windriver提供的默认驱动,调用windriver提供的API函数实现对PCI设备的读写。

网友:
你不知道,这是由芯片控制的...
但是,你可以通过Logic Analyzer来看到...

网友:
这个一般由芯片的能力及访问方式决定,如CPU发起DMA操作,可能实现PCI Burst,这个要双方都支持才行;若CPU由Core发起访问只能实现单次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