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总线双向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07-05-30):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设计,用到Xilinx FPGA和ARM926TDMI。但是在系统联调时问题比较多,我有点怀疑是ARM的双向信号hdata没有处理好,但是苦于手头没有逻辑分析仪,只能用Xilinx的chipscope工具看内部信号。

我现在是latch住hwrtie信号作为FPGA片内hwdata信号的选通,做仿真和chipscope看都没有问题,但是总线读写似乎总有点不稳定。不知道各位有经验的大虾在这个信号的处理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多谢先。

网友(2007-11-05):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现在是自己做了一个三态的双向信号选择,而且我有三个ahb的接口,一个slave,两个master.不是很好处理,因此同求此方面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