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lab和VC是怎么联合操作的吗?

楼主(2007-06-01):
包括调试部分,多谢

网友(2007-08-13):
你是在matlab中用C------把.c file做成.mex file
或者在c中调用matlab 命令? -----通过 matlab engine.

网友:
有四种方法,比较常见的有两种

在VC++中调用MATLAB engine

还有就是通过MATLAB命令MCC产生DLL文件

推荐使用第二种方法   ,详细的使用方法在MATLAB的数据手册中有详细的解释,在help的MATLAB compiler中

网友(2008-12-23):
看来自带的help真很不错,只是看着有点慢

网友(2009-03-01):
有一本书不错,已经出第二版了,可以看看,就都明白了
好像是北航出版的。

网友(2009-05-03):
我做过VC调用MATLAB的实际工程
用在VC++中调用MATLAB engine比较容易,但是运行速度不怎么好、而且使用这个程序的电脑都必须安装了MATLAB
所以推荐用COM控件的方法。具体开发还是要费点劲的,特别是传参,如果参数是数组时特别麻烦。
建议在这个问题上别看MATLAB的帮助,看了也不会做。
如果需要请联系我,邮箱yuhuagang103@163.com

网友:
yes, I also like to know how

网友:
我好像得用vb和matlab

网友:
matcom 是最佳选择

网友(2009-10-17):
同样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