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词的翻译

楼主(2007-06-01):
在无线通信中的piggyback,谢谢

网友:
词名:piggyback twistor
中文解释:分段磁扭线

网友:
呵呵
是猪背吗?

网友:
never heard it before. But I guess it means the shape of pig's back.

网友:
1)搭载
2)肩扛
3)
verb:   support on the back and shoulders (Example: "He piggybacked her child so she could see the show")
verb:   carry on the back or shoulders (Example: "She piggybacked a sick classmate to school")
verb:   haul by railroad car
verb:   haul truck trailers loaded with commodities on railroad cars
verb:   ride on someone's shoulders or back adverb:   on the back or shoulder or astraddle on the hip (Example: "She carried her child piggyback")
adverb:   on a railroad flatcar (Example: "The trailer rode piggyback across the country")

网友:
背小猪? 印象中有 "附带“的意思。 比如一个门禁需要刷卡入内,你刷一次卡你朋友紧随你后面进入,那么这个动作可以叫 piggy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