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运行错误!

楼主(2007-06-01):
求助:运行错误!
我在build All 时都完全正确
Run的时候提示:Warning! No valid program is currently loaded into memory. Do you still want to run?
这是软件上哪个地方设置错了?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build all 之后生成*.out文件,出现这个问题是你没有加载*。OUT文件,用LOAD PROGRAM把*.out加载进电路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