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PI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7-06-01):
通过SPI接口传输数据,传输速度是什么决定的.
     现在用一片SPI的FLASH,从FLASH里读数据的速度是什么决定的?

楼主:
自己顶!

发现这里的人都只下资料,讨论的不多.

网友:
应该是Flash的刷新speed决定的吧。

网友:
没有人回复么  我刚好也学习呢

楼主:
没有人回答,只有自己研究,自己来顶.

SPI FLASH读的最大速度是FLASH本身决定的,实际传输速度是读该FLASH的主器件发出的CLOCK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