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指点一个MATLAB下的问题

楼主(2007-06-01):
请大师指点一个MATLAB下的问题

t=0:0.0000001:0.025;
x1=0.25*sin(2*pi*(40000+75.4)*t);
x2=0.025*sin(2*pi*(40000-75.4)*t);
y=x1+x2;
plot(y);

上面这段在MATLAB下生成一片波形图(非常密集)
波峰和波谷又分别形成两个波形图(波峰图和波谷图),要求把波峰图表达式和图像弄出来.
即在波峰图上的点都是波形的顶点组成的
波峰图采样周期为T=N/((f1+f2)/2)<0.1/((f1-f2)/2)
f1=40000+74.5
f2=40000-74.5

请大师们指点
就是由波峰点连成的线..如果是由正玄波的波峰组成是一条直线..但这里组成的却是一条曲线.一条正玄曲线.
关键是找到第一个波峰点.然后确定采样周期T.每隔一个T取一个波峰点.这样由这些波峰点组成的就是所要的曲线了

T=N/((f1+f2)/2)<0.1/((f1-f2)/2)  N为整数 <是小于号.我算来来N=53
所以T=0.001325    第一波峰点对应t=0.00000625  但所得曲线不理想
应该是T不对.不知应该怎么求T了

网友:
取T有用么?得用包络检测的方法?

网友(2007-07-06):
可以取两个过零点之间信号的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