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分立的PHY芯片?

楼主(2007-06-01):
在FPGA上下载一个MAC层的设计,请问有没有分立的PHY芯片和它相连,10BASE-T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当然有了

网友:
太多了。LXT97X,还有Micrel/SMSC/DAVICOM都有.

楼主(2007-11-19):
找到了LXT905,
现在下岗了555

网友(2014-09-11):
台湾的很多啊  MCU很多带MAC的 只有选独立的PHY了

网友:
很多哦 realtek、smsc、等

网友(2014-10-23):
分立的PHY满街都是。很多网卡接口变压器都放在芯片外面